求助大神 F3飞控自动模式剧烈抖动

楼主(2018-06-02):
求助大神 我的F3飞控同样的pid手动模式很稳 但是一转到自动模式悬停和降落时剧烈抖动 而且只有两个在前左方和后右方的
电机
抖 其他两个电机运行正常 什么原因 求解 250机架

网友A:
应该是震动的问题吧,我的也是,手动的时候一动不动,自稳的时候瑟瑟发抖的。

网友B:
好奇,关键是只有两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