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各位大侠:轻木骨架用什么粘接

楼主(2018-06-03):
最近想做一架轻木机,在论坛里看了好多轻木的飞机,就是不知道轻木骨架用什么粘接的?有知道的请回答一下,谢谢啦!

网友:
木工白乳胶是最好的

楼主:
你用过吗?会不会增加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过吗?会不会增加重量

用过啊,不会超重,不过什么东西都是适当,我的做法是502固定,白乳胶加强

网友:
涂上白胶用大头针或小夹子固定,白胶用量要少,薄薄一层就够了,粘合的二个表面都要涂,这样粘合牢固且干得快。如果白胶比较厚黏可用90%的乙醇调和。

网友:
到时候楼主上视频和过程细节照片

网友A(2018-08-19):
白胶比较厚黏可用90%的乙醇调和

网友:
最佳方案是
定位用502
加强用白乳胶
受力部位用环氧胶

网友B:
502加小滴管 用量控制好 越少越好,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2加小滴管 用量控制好 越少越好,挺好用的

也许别人说的是大鸡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胶比较厚黏可用90%的乙醇调和

   不错啊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