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P 看板正常,油门校准行程正常,仍无法校准

楼主(2018-06-03):
俺买了台二手的qav280, APM2.8的飞控,最近在熟悉APM的调试。 卡在无法解锁,现在不知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A:
不能解锁 报的什么呀?

网友:
一切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解锁 报的什么呀?

油门最小 ,方向最右,没有反应。 俺找不到原因,没有提示,都不好百度了

网友:
设置里面把解锁条件全部取消。推油门就转。

楼主:
俺也试过了, arm check 的全取消过。俺校准过电调,遥控器电机电调都是正常。 俺在怀疑我的APM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在你解锁的时候地面站肯定有提示

网友:
祝楼主搞定,然后分享经验贴

网友:
不知道是室外还是室内,还有GPS定位没有,电子围栏是否设置,我也是个新人,等待解决贴

网友:
78通道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