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制作电动绞盘

楼主(2018-06-03):
顽皮龙的小半卡,偶尔玩玩还是可以的,闲着无聊用9G舵机做了一个遥控绞盘,力道挺大,经过反复实验,从各种情况下拉出顽皮龙是无压力的!绞盘无需额外供电,直接像使用舵机一样把插头插在接收机上就可以使用,用板控的线性通道(旋钮)控制正反转已经快慢!请看图

网友A:
舵机电路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电路怎么改的?

把电位器拆了,接两个平衡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电位器拆了,接两个平衡电阻

网友:
求改舵机教程,哈哈

网友(2019-07-13):
舵机怎么改电路 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