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宿舍充电器的选择

楼主(2018-06-03):
求问大家在学生宿舍用的平衡充,要求声音小,精度高就行,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A:
B3平衡冲  被动散热 平衡精度不错

网友B:
B3声音很小,大电池得充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B3平衡冲  被动散热 平衡精度不错

B3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3声音很小,大电池得充一天

B3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8关注下

感觉声音会很大

网友D:
b6没有声音

网友E:
我想知道我的b6大家怎么评价

网友F:
艾斯特608

网友:
那就上外置电源的B6  用较小的电流充电咯

网友G:
宿舍用?主要是功率限制吧,声音应该无所谓吧,找个大家都玩的时候充。。现在用的A9,但电源风扇声音大。。艾斯特620也还行,但散热小风扇转起来也吵。只能选择小功率的,用过b6,因为没有风扇所以没声音,但精度相比要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宿舍用?主要是功率限制吧,声音应该无所谓吧,找个大家都玩的时候充。。现在用的A9,但电源风扇声音大。。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艾斯特608

感觉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我的b6大家怎么评价

B6我用过就不想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6没有声音

B6精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艾斯特

艾瑞特感觉不是特别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B6我用过就不想用了

哦,好吧.
为什么不好用呢.
我没用过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