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怎么和兼容接收机对频

楼主(2018-06-03):
接收机是rsf08sb。我对频步骤是这样的 先把遥控器设置sfhss。按住接收机的按钮 通电。接收机红灯一直闪。对不上频 怎么办

网友A:
7ch模式在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7ch模式在对频

什么步骤

网友B:
对码方式信息:
1、打开遥控器;
2、遥控器选择SFHSS模式,开始自动对码;
3、按住接收机上的F/S按钮不放接电,直至接收机红灯变绿灯后松开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码方式信息:
1、打开遥控器;
2、遥控器选择SFHSS模式,开始自动对码;

要多少秒啊 我按住十多秒都一直闪。在一个遥控器对频时候有什么指示灯吗

网友A:
遥控设置好。接收机按那个疙瘩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多少秒啊 我按住十多秒都一直闪。在一个遥控器对频时候有什么指示灯吗

没有                         是按住按钮再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设置好。接收机按那个疙瘩

遥控设置sfhss了。按住那个fs按钮 通电一直在闪红灯 对不上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多少秒啊 我按住十多秒都一直闪。在一个遥控器对频时候有什么指示灯吗

你要遥控什么模式。
不是sf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遥控什么模式。
不是sfh

我设置的s fh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设置的s fhss

设置7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7ch

7ch g 也不行 一直闪红灯

网友C:
建议不用三方接收
控和接收是一体的, 为了安全可靠性, 好几千的控都上了, 还在乎那几百块的接收么
电子装备还是建议正归军的吧, 安全第一啊. 一次事故会让人一生 难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用三方接收
控和接收是一体的, 为了安全可靠性, 好几千的控都上了, 还在乎那几百块的接收么
电子装 ...

泡沫后退小固定翼 很安全的。

网友:
接收要几百块?

网友:
把线插到接收机的sbus插接口上试试

网友:
遥控器选择SFHSS模式,按着对码开关不松然后给接收机通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多少秒啊 我按住十多秒都一直闪。在一个遥控器对频时候有什么指示灯吗

把副厂接收机扔了,买原厂的,别告诉我你买不起,买不起就别玩飞机。摔个飞机都能买个原厂接收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副厂接收机扔了,买原厂的,别告诉我你买不起,买不起就别玩飞机。摔个飞机都能买个原厂接收机了。

真买不起

网友:
准备炸鸡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设置7ch
他这是s的,接收机上面印着来,

网友E:
要么原厂,要副厂的话,睿思凯吧

网友F:
这种接收没用过,用瑞斯凯的副厂接收没问题的!遥控器选7ch,然后接收按住对频按钮,同时给接收供电,秒对频!
多试几次不行,估计是接收有问题!

网友G:
楼主,应该先按住接收机F/S按钮,然后再给接收机上电,一定按住 再上电,上电再按毛用没有
,

网友H:
还没炸吗,谁用谁知道

网友I:
两个FRSKY 8通接收用了三年多从来没失控过,不过也许是我人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