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齿轮配合问题

楼主(2018-06-03):
请教各位大神,小四轴飞行器换了网上买的齿轮装配后,会出现齿轮响这是什么情况??有卡尺寸以及齿数,找不到原因。请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齿轮模数对不?

网友A:
是不是没固定到位,齿轮配合不好。

网友B:
怎么会用到齿轮?

楼主:
已经检查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用到齿轮?

飞机比较轻。所有没有用电机直接带动,而是用小电机带动这个齿轮来启动的

楼主:
大家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固定到位,齿轮配合不好。

谢谢,已经找到问题了。配合有点松了,将齿轮往下压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