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7连着电脑刷固件卡住,卡刷进不去了

楼主(2018-06-03):
连电脑刷固件的时候卡住了……,现在只有DFU刷机可用,卡刷、电脑刷都进不了,成图上这个样子了,显示屏白屏……

网友:
不懂帮顶,希望不要刷成砖头

网友:
这玩意儿没搞过,我的AT9都是寄回厂里升级的

网友A:
白屏通常是固件刷错了

网友:
好恐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屏通常是固件刷错了

是的,刷错了个固件,不过又dfu刷回来了,但是有的功能受损了

楼主:
现在遥控器并没有成砖头,用dfu的方法强制刷了最新版本,但是有些功能受损了……

网友B:
把OPENTX下载下来的固件(BIN文件)放在TF卡的FIRMWARE文件夹里,然后开机选中它,长按会出现FLASH BOOTLOAD,刷一下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内存卡文件和版本对应?

网友:
是BOOTLOAD被刷掉了。所以进不了BOOTLOAD模式。卡包与程序不匹配应该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OPENTX下载下来的固件(BIN文件)放在TF卡的FIRMWARE文件夹里,然后开机选中它,长按会出现FLASH BOOTLOA ...

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进不去那个界面,我用dfu刷到了正确的2.21版本

网友:
不用进那个界面。直接正常开机就行

楼主:
找到原因了,要短按电源键,不能长按。折腾死我了

网友(2018-08-29):
请问怎么刷固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