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轴承完美无损拆卸方法

楼主(2018-06-03):
无刷电机价格高,换一个固然简单但成本高,特别是玩穿越机的、
经常炸机,多数是轴承坏和轴弯了。在论坛里和其它地方也看过
有一些工具和拆卸方法、对于一些相对比较紧的轴承很难完美无
损的拆卸下来。在这里向模友介绍一下我自己完美无损拆卸轴承
的方法。
根据自己电机的轴的直径买一些对应尺寸的销钉,几角钱一个。
具体不说了,看下面图吧。

楼主:
完美无损是指无损电机。

网友A:
你是在开玩笑吧,轴方法只适合你这个电机,因为你这个电机的轴承和轴承孔配合过松,如果配合比较紧的话,你这个方法能行,我就叫你大哥,除非你的502是宇宙外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开玩笑吧,轴方法只适合你这个电机,因为你这个电机的轴承和轴承孔配合过松,如果配合比较紧的话,你 ...

看样子你可以有更好办法介绍给广大模友,希望你说出好办法。我代广大模友感谢你!期待。

网友B:
试过 各种胶都没用
只能从上面斜着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开玩笑吧,轴方法只适合你这个电机,因为你这个电机的轴承和轴承孔配合过松,如果配合比较紧的话,你 ...

我这个办法就是对配合紧的电机,松的就不用这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 各种胶都没用
只能从上面斜着顶出来

我就是斜顶过,多少会有损伤。你用一次我这个办法试试看,就明了。

楼主:
关键在于轴承内径是3mm销钉就要买3mm×30mm的。

楼主:
我这个办法就怕卖电机的不高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你可以有更好办法介绍给广大模友,希望你说出好办法。我代广大模友感谢你!期待。

为文明点赞

网友:
试试小拉马

网友:
我自己换过轴承,电机主轴,一般来说炸的严重的,马达外壳都变形了,这个马达基本上扔了,没啥换的必要了

网友C:
我们是往里面塞满卫生纸,在敲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往里面塞满卫生纸,在敲打

这个办法也可行,我没有试过,下次一定试试。

网友:
就是塞卫生纸,然后敲出来,需要一点点运气

网友D:
还不如买新的来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买新的来的快

钱多嘛,什么就不用说了。

网友:
塞点纸,敲敲就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