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大疆晓飞行途中显示断开连接怎么回事?

楼主(2018-06-03):
求大神告知,为什么我在飞行途中显示断开连接,遥控器怎么遥控都没反应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多远的距离出现的情况.
附近有没有什么干扰,
比如金属的东西,电线杆啥 的

网友B:
断开连接 就是断开连接了,失控,电磁环境不好,失控了 遥控有反应 那应当是见鬼了

网友:
论坛越来越差劲了,一般都是只看不说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远的距离出现的情况.
附近有没有什么干扰,
比如金属的东西,电线杆啥 的

就在屋头室内飞出现三次了,我都不敢拿出去飞。害怕断开连接不受控制自己飞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连接 就是断开连接了,失控,电磁环境不好,失控了 遥控有反应 那应当是见鬼了

那这个还敢拿出去飞啊?我在室内出现的这个情况,起飞前手机左上角提前有wifi信号干扰。这个这么严重吗?我玩固定翼航模用遥控器在家玩没得这样失控情况啊

楼主:
主要是我是新手,买的一个二手大疆晓,还没有拿出去飞过,害怕有问题,在屋头飞就出现三次断开连接无法控制了,我都是自己在家中抓飞行器,然后一下倒过来。他就不转了停了。但是这样经常断开连接,如何敢拿出去飞啊

网友:
建议在外面试试,你这跟讲故事一样,还手抓,你懂大疆的失控机制嘛

网友C:
在屋里失控瞬间就撞了,还能有机会抓?还能抓到?

网友D:
在室外如果有GPS信号的话,估计失控了可以自动返航回来,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室内估计是被wifi信号啥的给干扰了。我感觉大疆的东西不至于动不动就飞丢吧,自组机也没那么容易丢啊。不能总说大疆好了,要不该以为我是大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屋里失控瞬间就撞了,还能有机会抓?还能抓到?

可以抓啊,四边都装有那个防撞的都嘛,他失控就在到处飘,装到墙又打不到螺旋桨都嘛,我新手,难道你比我还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室外如果有GPS信号的话,估计失控了可以自动返航回来,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室内估计是被wifi信号啥的给 ...

确实,我觉得应该家中的wifi信号干扰,我今天出去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飞,点儿问题没有,安逸,第一次室外飞,用的新手模式,只能飞30米远,不过也可以了,感觉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