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天AP EXTRA330SC 60CC 3D 油动固定翼花式特技轻木模型组装、磨合、调试、飞行、炸机

楼主(2018-06-04):
笔者入魔四年,一直在玩电动固定翼,由于出差东莞,和大师们玩了一段时间,受到感染,所以也打算入手油动飞机,最开始只是想买个30CC的,后来听说油机60CC以上飞着才有感觉,当时在论坛上看到德天的60CC固定翼比较便宜,所以就直接入手了一架60CC的固定翼,由于自己之前从没组装过油动飞机,自己请了一周假回家组装飞机,当时希望一周能够让飞机飞上天,对我来说最大的难点是:发动机调试、供电、方向舵的拉线等。再此之前,我看了论坛上组装德天540的帖子,看了N多遍,把‘鹰王’写的发动机磨合、调试的帖子也打印了,阅读了无数遍。还特别感谢东莞认识的胡大师一直在指导,让我迈过很多坑。

回到家,除了飞机几乎都到了,详情见我上次发的帖子,把装机的BOM全都总结了下,但是还是有漏买的,下文我会红字标注出漏卖的都东西。回家第一个晚上,主要是在拆包装,各种包装,全屋子全是。

由于飞机还没有到,只能拿着发动机,摆弄摆弄,然后就发现了第一个问题,由于我没有套筒,火花塞一直上不紧,由于好奇,把套火花塞的盖子里面的弹簧搞出来了,怎么搞不进了。后来询问大师,得知没有这个弹簧也行。然后就出去买了个14MM的套筒,来拧火花塞。火花塞一定要拧紧,感觉用上力以后,在用力拧10cm左右。千万不要拧的也太用力了,以免拧滑丝,或拧爆。

下午,我的飞机就到了,骑着电动三轮去拉机机。拉回来,第一件事做的就是,把需要用环氧树脂胶沾的都要沾了,如跺脚、机头刷一下、起落架部分刷一下等。跺脚的安装是需要打磨一下的,原有的跺脚上有一层塑料膜,如果连同塑料膜沾上去的话,是不紧的,容易拽掉。然后就是跺脚沾上后,最好装上球头固定位置,以免歪或者装的不平行。但是我是拧了一颗长螺丝,保证了跺脚的孔在一条水平线上,但是后面转球头才发现,并不平行。所以以后沾上后,直接装上球头。

下一步就是组装舵机,装舵机重要的是需要打眼儿,不然很容易把木头顶批,导致固定不稳。打完眼以后要点一滴502。打眼砖头的大小推荐(如果螺丝直径是2mm的,推荐钻头1.5mm)由于升降舵舵机位置太靠里面,转头没那么长,那两个舵机是直接拧的。

舵机装完之后,就是装发动机,发动机组装,建议先把定位板打眼,然后把定位板贴在机头,然后顺着之前打的眼,在机头上大洋,选用转头直径,建议比螺丝小0.5mm,让螺丝能固定在板子里面,固定发动机的这几颗螺丝一定要打胶。之前还在一直考虑要不要减震,问过大师后60CC的其实不用的,没啥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发动机的选择。最开始我买的是双杠的DLE60CC的,后来和大师聊天发现DLE60CC双杠的并不适合飞3D,后来就换成单杠的了DLE61CC。我也简单看了下数据。60比61重290G,但拉力只多了200G。很感谢大师的指点,

下一步就是装风门和油门的拉杆,,风门拉杆需要弯一下,不弯是不行的。油门的拉杆,需要在飞机内部沾一个舵机座,然后再把舵机装上。比划拉杆走的位置,然后开孔,最后扩大,确保拉杆过程中,钢丝不碰到发动起座。油门尽量做成拉杆,我使用发动机,是把怠速螺丝取掉了,全靠舵机来调节控制。

然后就是装油箱,油箱减震,我使用了10MM的米思米海绵进行减震,然后在用扎带捆绑住,这个是我觉得装的最好的,经过测试,飞机在大油门油箱依然保持平静状态,不会有特别明显的震动。

接收机接线方法:1蝠翼、2升降、3油门、4方向、5供电、6副翼、7升降、8CDI供电及熄火、SBUS 供电         ;选用了2S磷酸铁锂电池,两路供电。

然后就是装轮子及方向舵的拉线了,装好之后就磨车,我磨了3箱油,机油比例是35:1   怠速磨了10%  4000转磨了80%  全速10% 。正常飞行机油比例50:1

然后就可以首飞了,首飞我是取去了个很远的地方,很严重的教训,我用三轮车运输了,去了以后,飞机都要残废了,尾轮全变得骨架断了很多,提醒广大摩友,飞机主要的受力点在发动机,及前起落架。害得我修了一下午。首飞成功了,但是也没感大胆的飞。

修理完成后来了个真正的首飞,接下来就是看图片了

爽飞后,紧接着就是炸机!炸机!

炸机原因:飞行时间超时了,之前飞每次下来都剩将近半箱油,最后一次飞,遥控报警了,就像在多飞一会吧!结果就忘记了遥控已经报警了,结果空中熄火!!!!请广大摩友引以为戒!!!引以为戒。不要作。笔者的第一架油机,存活时间为一周,组装、调试、飞行、炸机。

飞机总结:这个飞机是我飞过最好飞的飞机!和泡沫的飞机完全不是一个感觉。这飞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听话,让他去哪就去哪,拉力线也特别好,倒飞根本就不需要推杆,好肥的不要不要的。很值得购买。和泡沫机相比,木质飞机维修成本和难度太高了。泡沫剂摔了,直接热熔胶。这飞机摔了,都不知道从何修起。在德天买了一些木材。希望可以把飞机修好,重新上天吧!

文章总结:写的语无伦次,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吧!小编第一次玩油机,有很多地方还需要大师的指点!对于发动机的调试,我是一点也不会!试着调了3次,都调的容易熄火了,就调回初始位置了,如果有大师会,希望可以教教我!微信:wangbolun825

楼主:
照片怎么没有了!

网友:
祝楼主维修顺利,
挽回遗憾,经验照样积累.

网友A:
供电问题也是血的教训,我因为供电问题都炸了2台汽油机了,有一次去博罗看大师飞,说直接用2s供电,不要经过什么稳压降压,不要开关。在谢岗飞的么,谢岗现在还能不能搞,好久没去那边飞了。

网友:
双缸的发动机我对比过,也有可能是没有调好,总感觉油门响应没那么快,然后有一个缸会比另一个缸贫油。不过这些双缸都是同时点火的,并不是交替点火

网友:
还有就是化油器过滤网要看一下,我有一次油针怎么调都感觉不对劲,一会好一会坏,化油器拆开一看,滤网那里全是沙子

网友:
不错好贴 第一次飞大飞机需要勇气的

网友B:
炸的很心痛啊,还好德天有修机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的很心痛啊,还好德天有修机材料

嗯嗯  ,心疼死了

网友:
LZ的经历感同身受,谢谢分享!

网友C:
看样子是装机老司机了,这还能修吗,要不去德天买个机身回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装机老司机了,这还能修吗,要不去德天买个机身回来吧

第一次装油机。在德天买了一些木材,先修修看

网友D:
油箱上三根管,一根给发动机供油,一根加油管,还有一根是干嘛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油箱上三根管,一根给发动机供油,一根加油管,还有一根是干嘛用的?

还有一根是为了通气,不然油箱逐步真空了。

网友:
上论坛时间久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装机的精华贴飞机炸的越快,往往装机的时候越仔细越认真等到首飞的时候首炸的几率就高。个人感觉还在练习飞行、体验飞行的人们,飞机都是用来炸的,装机的时候不必太较真,也不必装饰的花里胡骚,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箱上三根管,一根给发动机供油,一根加油管,还有一根是干嘛用的?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第一架汽油机十有八九都得炸,原因很多,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问题也是血的教训,我因为供电问题都炸了2台汽油机了,有一次去博罗看大师飞,说直接用2s供电,不要经 ...

用铁锂电2s直接供接收机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F:
我想知道发动机安装座上面的黑色螺丝是干啥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发动机安装座上面的黑色螺丝是干啥的,。。。。。谢谢

里面有个直角金属件,固定板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发动机安装座上面的黑色螺丝是干啥的,。。。。。谢谢

固定角鋁,和常见的三角铁一样,加强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里面有个直角金属件,固定板子用的。

ok   谢谢两位,明白了,我35CC,没拆开安装配件,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ok   谢谢两位,明白了,我35CC,没拆开安装配件,不知道有没有。。。。。。

35cc没见过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问题也是血的教训,我因为供电问题都炸了2台汽油机了,有一次去博罗看大师飞,说直接用2s供电,不要经 ...

意思是供电 直接插接受器咯?

网友(2018-07-08):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根是为了通气,不然油箱逐步真空了。

请问德天AP YAK 54 60CC 3D固定翼  这飞机性能如何呢,清仓,只有YAK 54还有货了,刀锋都卖完了。1900多价格还可以接受,金翼的乌鸦都2000多。

网友:
让我选也会选清仓的飞机,因为电动还没飞明白更何况汽油机,之所以会买是因为我要体验一下大油机的感觉,性能不是最重要的便宜就好。

网友:
飞的爽就忘记了 正常

网友:
看到炸了我也就放心了,首飞就这么浪

网友:
机械开关不要在油机上用,要么直接插电池供电,要么装电子开关。

网友(2019-11-28):
鹰王的帖子有链接吗?

网友:
德天飞机炸鸡找我

网友:
菜鸟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