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天线真假?

楼主(2018-06-04):
黑羊四叶草天线有卖30多的,也有卖130多的?是有什么区别?真假如何鉴定?效果上有啥区别有没有大神对比过?

网友:
贵的比便宜的真的可能性大,或者找个靠谱的淘宝店,再或者让老模友推荐

网友:
老办法吧,
看评论,嘿.
不过不差钱,就去有保障的店买.反正说多也不多.

网友:
没有仪器,真假很难辨别; 假的买便宜就不说了,有的假货卖的是真天线的钱。

网友A:
真的在底部那个接口位置有黑羊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在底部那个接口位置有黑羊LOGO.

便宜的也有logo,激光打标。

楼主:
我就想知道这个差了将近4倍价格的有啥区别!

网友B:
黑羊这个牌子本身就是国内作坊出口贴牌,哪有什么真假。钱都被吹牛者赚去了

网友:
我手上真假都有。真的做工还是要强一点,去代理的店里买吧

网友:
真货假货使用距离明显么?

网友C:
真黑羊有两个LOGO,价格相对也贵些。一个是TBS字母LOGO 一个是黑羊的羊头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黑羊有两个LOGO,价格相对也贵些。一个是TBS字母LOGO 一个是黑羊的羊头LOGO

羊头logo在哪?

网友:
在TBS的另外一面。等晚上回去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黑羊这个牌子本身就是国内作坊出口贴牌,哪有什么真假。钱都被吹牛者赚去了

我就有一根假的,飞到身后就花了,远了也不行,还不如我的小飞手原装天线

网友:
天线还是有区别的,不然就没有高低价之分了
便宜有没有好的,有,但得运气,
贵的有没有差的,也有,还得运气

网友:
当然,如果只飞50米,那只要是年天线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就有一根假的,飞到身后就花了,远了也不行,还不如我的小飞手原装天线

你说的是这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这跟吗?

对头,就是这根,连十块钱的棒子天线信号都比这个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头,就是这根,连十块钱的棒子天线信号都比这个好。

你好
请问这是从哪家购买的?
可否把购买凭证贴出来
因为这家把假货当作正品卖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请问这是从哪家购买的?
可否把购买凭证贴出来

当时身边的模友买过120多和40多的说效果差不多我就买了40多的,全部钱都用在包装上了吧,估计那模友两根都买的假的吧!阿良模型买的,还想把hd3core当hd3的价格卖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