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 beta flight 调参问题,无法解锁

楼主(2018-06-04):
我调的是tiny7,F3飞控,不知道也没回事无法解锁,提示错误码为6.16或者7.16,或者是两个都有,请问怎么解决。

拨动控接收机那栏都有对应的反应,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过一段时间我也加入这个大军
坐等 飞机收货.

网友:
不懂帮顶,难道是加速计没校准?

网友:
可以去看一下6.7.16对应什么也可以看一下kz的教程,感觉讲的听清楚的

网友A:
油门不在低位,飞机的姿态不水平,调参禁止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不在低位,飞机的姿态不水平,调参禁止解锁

漂亮的回复,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8-12-13):
我也是新手。我的体会是:1、接收机是否能接收信号;2、摇控各通道是否对上号;3、摇控油门值要比设定值低,这个可以在摇控里设置;4、解锁前一定先把飞机放水平。5、一般解锁方法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

网友:
直接找卖家,不给搞定,差评,自己倒腾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