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晓spark前视那个镜片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8-06-04):
画圈那个深色的镜片是什么镜片,我的意思是叫什么滤镜还是什么镜片

网友A:
会不会是超声波测距什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超声波测距什么的吗.

前边的模块有蔽障功能,我指的是那个镜片,是不是叫什么滤光镜片,比如透红外镜片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边的模块有蔽障功能,我指的是那个镜片,是不是叫什么滤光镜片,比如透红外镜片啥的

红外是不是应该有个接收的呀.
反正我知道dji的智能避障很厉害.
就想到这个了.
其实也不确定有没有用超声波

网友:
应该是红外测距避障模块,前面那个可能是滤光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是不是应该有个接收的呀.
反正我知道dji的智能避障很厉害.
就想到这个了.

大哥,我问那个镜片是什么功能,你总跟我说什么避障和超声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问那个镜片是什么功能,你总跟我说什么避障和超声波,

哦,好吧!不好意思

网友B:
大概说下,太阳光有很强的红外线,晓上的红外发射器和接收器都是选用太阳光红外波段最弱的频率,因此不过滤其他波段的红外会对红外模块干扰,具体频率不知,是这个原理,苹果x的红外也是有这层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说下,太阳光有很强的红外线,晓上的红外发射器和接收器都是选用太阳光红外波段最弱的频率,因此不过滤 ...

明白了,要么是过滤红外线,要么是过滤可见光的,应该是过滤可见光的

网友:
红外线滤光镜,就是用来测距时候滤除红外光以外的干扰光线。

网友(2018-12-02):
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