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床换电机用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8-06-04):
主轴电机换成750W三相异步电机,4级转速额定转矩5NM,三组相线改成三角型连接,风扇防护罩内壁粘了一层防尘网。这种铝壳电机是71机座B14立式小法兰,机身和大拖板互相干涉因此我把床身垫高了一些。

变频器采用简易VF型的,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这是个mini型的变频器个头很小但是面板上能实现所有控制,因此只设置了一个急停按钮控制电流通断。

重新布置了传动系统还是用广角带驱动主轴,传动比1︰2。压紧轮是用聚氨酯车的安装在扇形板上可调节弧度,布局接近负载端放置尽量缩小从动轮包角避免打滑。

最终形态

网友A:
楼主会这种电机的接法吗
那6根线分别怎么和三相电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会这种电机的接法吗
那6根线分别怎么和三相电接

三相电机出厂基本都是星接,直接接电源就可以了,防尘盖上有图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相电机出厂基本都是星接,直接接电源就可以了,防尘盖上有图标

嗯嗯,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B(2019-01-10):
引用 网友A:
楼主会这种电机的接法吗
那6根线分别怎么和三相电接

为啥要改用变频器控制呢?原来的调速档位不能用还是三相电机改单相电机了?要是改单相供电的话,先把原有电机的接线方式改成三角形接法,(有的电机是没有转换方式可选的)然后使用单相220V转三相220V的变频器供电并可无级调速,很好使用。这种接法多用于1KW左右的小功率电机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改用变频器控制呢?原来的调速档位不能用还是三相电机改单相电机了?要是改单相供电的话,先把原有 ...

好,谢谢谦卑的科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谢谢谦卑的科普.

交流无关尊卑。恕我多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无关尊卑。恕我多言。

抱歉,不是卑鄙。打错字了。我也不记得原来想打什么字。键盘输入,选词的时候选错了

网友C:
变频器最好离开车床,用端子控制

网友D(2019-08-30):
请问电机功率多大?啥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电机功率多大?啥型号啊?

75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