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15级甲醇机,有时候能着有时候不着,搞懵逼了

楼主(2018-06-04):
新买的,想装固定翼,扒拉桨启动,化油器确定进油,密封没啥毛病,风门开一点,油针一圈半,有时候一下就着,有时候手都打软了也不着,有响声,但是感觉做功接不上,一两秒就灭,着了后怠速挺稳定的,中间油门以上好像转速没有变化……,用的威宝30油,油针任何微调也不着,比如刚才打了好几次几分钟都能着,过一段时间朋友来了,什么都不动想装个逼,死活不着……唉,手都打流血了,找不到问题所在啊,求调过的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下次打着了,拉一下油门。拉到最大。看怎么样。注意听下声音。

网友B:
买个新三叶15比小日本的发动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打着了,拉一下油门。拉到最大。看怎么样。注意听下声音。

下午打着了,油门从中间再往上拨,好像转速一样没变化啊,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新三叶15比小日本的发动机好用

三叶也买了一个还没到,6级的,手玩,太喜欢这东西了

网友C:
这15级的小日本发动机,是不太好调,需要多点耐心。

网友:
上启动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打着了,油门从中间再往上拨,好像转速一样没变化啊,有点乱……

排气管会滴油吗?或者发动机转速快不快,感觉起来。怠速的发动机声音是便闷还是偏尖便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15级的小日本发动机,是不太好调,需要多点耐心。

连续调了一天,现在手臂都酸痛……还是无解,能着,就是不好着,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气管会滴油吗?或者发动机转速快不快,感觉起来。怠速的发动机声音是便闷还是偏尖便响亮

怠速偏闷,富油,油针紧了一点点就打不着了,着了后再调稳可以,灭火后不动,再打还是不着……

网友:
建议先去搜一下调机的贴 看楼主的样子是刚玩油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怠速偏闷,富油,油针紧了一点点就打不着了,着了后再调稳可以,灭火后不动,再打还是不着……

那你油针不动,把油箱放低一点点看下。你的油针只有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怠速偏闷,富油,油针紧了一点点就打不着了,着了后再调稳可以,灭火后不动,再打还是不着……

同时,把风门开大一点来打火。有个怠速螺丝。你旋转一下,可以看到风门变大还是变小。拔掉空气过滤器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油针不动,把油箱放低一点点看下。你的油针只有一个?

就一个油针吧,邮箱一直一个角度,跟发动机一样平,进油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把风门开大一点来打火。有个怠速螺丝。你旋转一下,可以看到风门变大还是变小。拔掉空气过滤器可以 ...

怠速落实,紧到头了,风门大概开了五分之一

网友:
若干年前的神物,建议---------扔。搞得太久,你会对甲醇发动机彻底失去信心的。

网友:
这发动机没有怠速油针,只能调主油针。将油箱中心线放置油针一样水平位,启动后大油门高速,调主油针逆时针,如果转速下降就顺时针收油针,当转速提高到最高(也就是关小主油针时高速下降这个油针位置)逆时针三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怠速落实,紧到头了,风门大概开了五分之一

如果油针不好调了,不好打火可以适当送怠速螺丝。先弄好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个油针吧,邮箱一直一个角度,跟发动机一样平,进油没问题啊

怕进油太冲

网友:
小级别调试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