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快速自旋炸机

楼主(2018-06-04):
倒飞悬停的时候,飞机突然快速自旋。下来后看前伞齿和对转齿扫了,尾伞齿没事。
这个是因为扫齿才炸的机吗?

这个是扫掉的伞齿

网友A:
尾巴螺丝胶没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螺丝胶没打吧

啥意思?

网友B:
图片,没图说个jb.

网友:
对的,空中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没图说个jb.

看哪里的图?

网友B:
看看是前传波箱还是尾波箱扫齿。

楼主:
扫齿的原因是因为前伞齿与对转齿之间间隙变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前传波箱还是尾波箱扫齿。

网友B:
看来你是新手,尾波箱伞齿要加垫片,飞越的5到6元一包哪种,间隙调好,不紧但顺滑即可。前传波箱换飞越哪种榫卯结构的升级版,也用垫片调节伞齿间隙即可,遇到我苏尼运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是新手,尾波箱伞齿要加垫片,飞越的5到6元一包哪种,间隙调好,不紧但顺滑即可。前传波箱换飞越哪 ...

尾伞齿没有扫啊,是尾轴弯了

网友:
肯定是哪里打滑了,检查一下,不可能是尾轴弯了就空中不锁尾了。15276249413我的电话,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打电话吧,12点以后就明天打。

网友:
尾前,尾波箱伞齿适当涂点塑料润滑脂或擦少许蜡可减少伞齿磨损,有限延长伞齿寿命,我飞得最久的伞齿是一个8元的白齿,有百多一点点起落,其余的都跟LZ同命运,空中扫齿自旋炸机。

网友:
哇,看来要时刻检查飞机和传动部位的间隙啊

网友:
这机别用白色齿轮,至少要用ALZ的黑色。不然很容易扫

网友C:
需要调整伞齿间隙,太大太小都容易扫,太大接触面不够吃不上力,太小助力太大会发热变软

伞齿需要合适的润滑,减小助力和发热

还有一个就是最好别用白齿,这个齿材料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调整伞齿间隙,太大太小都容易扫,太大接触面不够吃不上力,太小助力太大会发热变软

伞齿需要合适的 ...

还是换皮传吧,没这么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调整伞齿间隙,太大太小都容易扫,太大接触面不够吃不上力,太小助力太大会发热变软

伞齿需要合适的 ...

嗯嗯,谢谢
那看来就是因为前伞齿扫齿炸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