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30e电机kv问题

楼主(2018-06-04):
手里有4s 2200的电池,想入朗宇2826,看很多人都用的kv740。查表之后有些疑惑,kv880拉力要大不少,为啥大家都配kv740呢?初步想的是kv740配1365桨,有点担心拉力不够,望高手解答。

网友A:
这是理想状态,实际情况并不一定kv和拉力成正比的。还要考虑电机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理想状态,实际情况并不一定kv和拉力成正比的。还要考虑电机扭力。

所以还是kv740效率更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还是kv740效率更高吗?

不一定,要看什么电机了。同规格同功率不同kv电机,kv高的电机扭力相对小一点。所以什么电机配什么桨效率高就怎么配吧。

网友:
30E的翼展 13*6.5左右的螺旋桨比较合适,太小来来力慢  太大反扭大

网友:
在追求拉力的同时,要考虑到电机和电调的运行稳定性和寿命。740kv搭配1365不仅能满足拉力需求,效率和耐用性都是综合的。880kv的话 ,电调要加大,同时电机负荷增加。得不偿失。

网友:
要不拉力用弹簧称来测。简单粗暴。哈哈

网友:
出双天3548,需要的+252098227

网友:
浆大了电调要加大,否则电调要保护!转速高拉力大,但是电池续航短!且电机寿命也短!740配1365拉力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