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宇3520和双天4250到底哪个好?

楼主(2018-06-05):
50E电动飞机用电机,看商家说明 郎宇3520和双天4250都是200克的重量,郎宇更便宜,拉力更大,双天贵很多 拉力更小。求教飞过的魔友意见,到底哪个电机好些。  郎宇3520 重207克 KV520,电流60A  拉力4500克。 双天4250  重205克  KV500 电流47A  拉力4200克。

网友:
是不是前者更合适?

网友:
我也想学习,小白要抓住一起

网友A:
我会用6S,上4250EA,560KV,力量会非常爽,不过这只适合2500-2800克的飞机。如3公斤左右的飞机,建议用5050EA,535KV值,上6S,14x7桨,都配80A电调。首飞起飞前,一定要用钳形表测满电全油门时的电流,选择合适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会用6S,上4250EA,560KV,力量会非常爽,不过这只适合2500-2800克的飞机。如3公斤左右的飞机,建议 ...

你这是70e的配置了

网友:
双天的电机更精致,效率更高.
郎宇的电机实惠,性能没的说.
定位不同,看你需求.

网友:
双天的效率理论上高点,但是不长时间飞行的话看不出来

网友:
还是选朗宇吧,大力出奇迹

网友:
市面上大多数桨孔是6mm的,用双天要自己扩

网友:
我就用的是3520,520kv电机,性能可能有差异(但便宜)。反正我也不会用到极限。

楼主:
感谢大神们的技术支援,有同时飞过郎宇和双天的吗

网友:
双天eco系列也还可以,之前ptk还出过一款阿波罗50定制电机,动力相当强悍,可惜现在不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们的技术支援,有同时飞过郎宇和双天的吗

我都用过,小型电机,可以选郎宇,但4250(3520)或以上,我会选双天,想要价格便宜的用翼酷,要高端点的用EA,另外双天新款EA即将问世,最大功率可能比现有的EA更有提升。手里的40级、50级、60级,以后还要上90级、120级,都选用双天,因为双天大电机品种多,KV值比较齐全,价格高低搭配都有,可以替代现有的大汽油机,比如GA系列,看你自己选了。

网友:
给双天加大负载能提升拉力

网友:
测过两款电机力效,双天效率高点,不过飞特技感觉不是很明显,用在航测有些许差别

网友:
普通玩家选郎宇 中端玩家选双天

网友:
还是建议朗宇。

网友(2019-11-27):
价格差距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