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技术支持

楼主(2018-06-05):
小弟虽不是资深模教徒,但是玩模型也有一段时间啦,一直在飞直升机。但是最近迷恋上固定翼了,想请教一下大神们。电动固定翼如何匹配合适的螺旋桨,有什么秘籍和高招还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小弟在这跪谢了!

网友:
楼主可以问某宝卖家,到手飞的桨的规格

网友:
买电机都配有参数的

网友:
电动固定翼螺旋桨的选择要看电机型号以及KV值。

楼主:
我想彻底搞明白关于配桨配电机的问题,应该有一个相对好计算的公式,来计算出多大的飞机配什么样的电机什么样的螺旋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彻底搞明白关于配桨配电机的问题,应该有一个相对好计算的公式,来计算出多大的飞机配什么样的电机什么 ...

计算公式:桨尖速度小于0.5马赫都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