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定高或 GPS 模式下,油门收到底时,下降速度过快问题的解决。[Pilot_VelZ_Max]

楼主(2018-06-05):
此贴子针对小白,因为下降时把油门收到底并不是一个好习惯。有个别玩具飞机,能够实现油门收到底时,也不会因为下降速度过快而摔坏脚架。其实 APM 也能实现这样的功能,跟有这方面需要的小白,分享一下经验。

当飞机以 0.5m/s 的速度下降时,只要有贴块 EVA (某些拖鞋的材料)之类的减震。飞机应当都不会有损伤的。
于是,有的同学认为在“扩展调参”界面里,把“下降速度“改为 50.000,就可以限制最大下降速度了。其实,这里的参数只影响到 Auto 这类自动巡航的飞行模式。
在 AltHold、Loiter、PosHold 这些定高、GPS 定点模式下,把油门收到底,飞机还是降的很快。

在全部参数里面,找到 Pilot_VelZ_Max 这个参数,把它改为 50,就限制了使用遥控器时最大的垂直速度,上升与下降速度,都被限制。
这样,把油门拉到底时,就不会炸机了。

PS: 降落时,把油门收到底,并不是一个好习惯。所以,建议操作熟练之后,把这个值改到 150 以上。可以选择 250 或者 300,感觉都不错。

网友:
算是开始时练习的保护措施吗?
觉得这个插好的提议.

网友:
顶顶顶,这个方法好。前两天手机起飞,飞了一会儿遥控器切回定高模式,直接掉下来了,因为油门杆在最低位。

网友:
这个地面站好特别

网友:
越大的飞机,反应越迟钝,,,大飞机的下降速率一般不要超过2米/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