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哪里还能买到娟布和涂布油?

楼主(2018-06-05):
请问各位做轻木机的老油条们 现在还能在哪买到涂布油和娟布?

网友:
我也想知道。。求解答

网友:
应该有但是相当难找到了,以前自制轻木飞机都是用棉纸蒙皮,取材方便制作和修补简单

网友:
这项收益会不会导致在民间失传哦

网友:
入魔晚又没玩过轻木的根本听不懂各位大佬在说什么……

网友:
手艺人没了

网友A:
绢布,搜索“装裱材料—真丝绢—生绢—耿绢—蚕丝绢”
涂布油,搜索“Q63-1硝基涂布漆 经建油漆涂料 化工工业漆正品特种”。

网友:
蒙好别忘了上图。

网友B:
娟布好找,涂布油可以自己配   用硝化棉+香蕉水即可,到当地化工品商店找,如果本地没有硝化棉卖,也可以找赛璐珞料的乒乓球剪碎了用香蕉水配(要是赛璐珞的,这点很关键,赛璐珞的主要原料就是硝化棉),香蕉水一定要买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绢布,搜索“装裱材料—真丝绢—生绢—耿绢—蚕丝绢”
涂布油,搜索“Q63-1硝基涂布漆 经建油漆涂料 化工 ...

谢谢已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娟布好找,涂布油可以自己配   用硝化棉+香蕉水即可,到当地化工品商店找,如果本地没有硝化棉卖,也可以找 ...

感谢    请问绢布往机翼上是怎么粘的?什么胶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请问绢布往机翼上是怎么粘的?什么胶水?

涂布油可以调的稠一些当胶水用,一般都是先调稠,用的时候根据需要稀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绢布,搜索“装裱材料—真丝绢—生绢—耿绢—蚕丝绢”
涂布油,搜索“Q63-1硝基涂布漆 经建油漆涂料 化工 ...

请问那个硝基涂布油漆是可以直接使用了吗?还是需要稀释剂稀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那个硝基涂布油漆是可以直接使用了吗?还是需要稀释剂稀释?

需要稀释。视漆的粘稠程度稀释。用装修用的硝基漆稀释剂就可以。(稀稠)这个根据经验了,我也说不好。但肯定是稀比稠好,稀可以多上两遍。一遍干透上下遍。阳光下通风的话,几分钟就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稀释。视漆的粘稠程度稀释。用装修用的硝基漆稀释剂就可以。(稀稠)这个根据经验了,我也说不好。但 ...

不稀释是不是可以当胶水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稀释是不是可以当胶水使用?

当胶水的话还感觉不够稠。填缝效果差。没缝可以。也可以补两次。
就是大面对大面那种地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胶水的话还感觉不够稠。填缝效果差。没缝可以。也可以补两次。
就是大面对大面那种地方没问题。

谢谢指教

网友:
指教不敢当。
共同学习,互相促进。

网友(2024-11-25):
引用 网友A:
绢布,搜索“装裱材料—真丝绢—生绢—耿绢—蚕丝绢”
涂布油,搜索“Q63-1硝基涂布漆 经建油漆涂料 化工 ...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