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寸机起飞重量问题

楼主(2018-06-05):
218的机架,2205电机 1300毫安4s电池 为什么组起来重量这么高。。飞起来感觉没有2204的顺手,低c数的电是524g 高c的达到540多g了,是不是太重了?根本不能挂狗了吧?

网友A:
不算重吧,我空机4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重吧,我空机400了。。。

啊?主要我这2205电机啊不是大的 这重量再挂狗没问题吧?是不是就需要调pid了?之前一直默认

网友B:
这是正常5寸机体重啊,不要在意

网友:
大机这样不算重了

网友:
不算轻,电机小了点,目前最轻的5寸机应该是这款吧

网友C:
正常重量啊,没什么问题啊.
看浆像是竞速浆, 看飞机像是个花飞用的飞机.
你觉得不顺手你换付浆试试.

网友:
尺寸会不会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重量啊,没什么问题啊.
看浆像是竞速浆, 看飞机像是个花飞用的飞机.
你觉得不顺手你换付浆试试.

不太明白桨。。花飞应该什么样桨啊 传统5040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常5寸机体重啊,不要在意

就是说挂狗什么的都没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啊?主要我这2205电机啊不是大的 这重量再挂狗没问题吧?是不是就需要调pid了?之前一直默认

太重了 p值会小了点,可以加大个8点左右,只要不抖更跟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重了 p值会小了点,可以加大个8点左右,只要不抖更跟手就行

好的谢谢 pid这块还不是很懂所以之前一直都是默认 我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桨。。花飞应该什么样桨啊 传统5040那种?

对,5040-5043之间吧.

网友:
差不多的,我的210架子,也是500多g

网友:
220架子,2306电机 540g多

网友E:
空机370克是正常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机370克是正常的重量……

挂上狗之后飞的好吃力。。

网友:
我210架子,也是500G多点,2204电机

网友:
我的220空机390g,感觉太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