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大疆晓外场如何充电求解

楼主(2018-06-05):
我有固定翼外场电包,和艾斯特航模充电器,我想请问如何可以实现给大疆晓电池管家充电。求高手解答。

网友A:
网上不是有那个充电线吗,直接插电池上的,B6充电器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不是有那个充电线吗,直接插电池上的,B6充电器就可以用

我把B6卖了,买的艾斯特充电器。只能用B6吗?其他充电器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B6卖了,买的艾斯特充电器。只能用B6吗?其他充电器不行啊

都能用,你去淘宝看看那个充电线,有介绍

网友(2018-11-03):
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

网友:
本人也想知,在某宝看到有个"usb充电宝转换器充电器",不知这个有人用过吗? 充一个电要多久?

网友:
车载改装下

网友:
我也有问题,如何可以从车辆电瓶取电外场呀?

网友(2020-02-24):
晓的所有充电套装都不要动,直接配个汽车点烟口220逆变器即可

网友:
只要有个13.2V设备,以及充电口就可以,13.2V可以买个电源模块接足够功率的电池就行模块就几元钱,

网友(2020-09-18):
充电宝交USB线,直接飞机上充。

网友:
外场充最方便是用车充。因为你有电包,电压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