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说明书是不是有误

楼主(2018-06-05):
上面英文的是附带的纸质说明书,下面中文的是网上下载的。
螺距曲线左边的表3d模式,右边的图正常模式。这俩是不是都有错?

网友A:
没有看出来哪里错了啊.....你说数值吗?这个应该是原厂控的设置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出来哪里错了啊.....你说数值吗?这个应该是原厂控的设置表.

就是数值呀.正常模式的螺距,负数的应该不会那么多

3d的时候,螺距不是有负的吗?

网友A:
原来的习惯,普通模式是负螺距小,正螺距大
但是这个习惯很早就被很多人抛弃了,
我现在的习惯就是普通,3D,熄火的螺距完全一模一样,
只是油门曲线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习惯,普通模式是负螺距小,正螺距大
但是这个习惯很早就被很多人抛弃了,
我现在的习惯就是普通,3D, ...

你推断一下呢.
他这个逻辑,
左这的表,表达的,和右边的图是不一样的.

网友:
数值*2-100

网友B:
它这个是从0~100不是-10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这个是从0~100不是-100~100

螺距不是度数吗?那度数和这个百分比也没说怎么对应起来

网友:
它的螺距通道的输入源是thr油门通道是从-100~100。图上那个数值应该是对应出厂机状态的。也可以设置好了之后油门打到-100设置最大负螺距到想要达到的度数,打到100设置最大正螺距到正的度数。

网友:
转换成常用的控的数值应该是:
1  -20  -50
2  -10  -25
3    0      0
4   25   25
5   50   50
坐标上看普通模式应该是一条折线?

网友:
伟力的控50这个位置是0螺距

网友C:
我今天也买了架k110,你飞的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买了架k110,你飞的咋样

哈哈,一般.
在家里,地方太小了.
就是磨几个电池先.
没办法控制固定在一个地方.
贴着地面地效玩(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微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一般.
在家里,地方太小了.
就是磨几个电池先.

我的还没到,说是不用调。直接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还没到,说是不用调。直接调好的

嗯,我家里太小了.我不怕一下拉起来.
慢慢起来.他要飘,我就控制着
家里到处是桌腿和沙发.
只能先过瘾一下.
明天拿到公司宽的地方看玩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