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5电机用什么规格的卡簧钳啊

楼主(2018-06-05):
之前飞机摔了一下,有两个电机用手空转就感觉特别堵 四个全新电机,摔的外观也没什么事,不知道哪里情况 商家也不愿让我返厂 我也懒得返,就想不然自己拆开看看起码也长点知识,2205的电机 帮忙看看应该什么规格的钳子,谢谢

网友A:
楼主你拍一下电机的后盖呢.

网友:
小的尖嘴钳就可以解决一切.....

网友:
三楼是正解,小尖嘴钳和嘴插进去  一张嘴就搞定了。

网友B:
轻易不要拆,外观基本都能看到,卡簧是“耗材”,拆坏了你有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易不要拆,外观基本都能看到,卡簧是“耗材”,拆坏了你有备件吗?

反正阻塞感特别严重 转动的声音也不对 怀疑是不是轴承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拍一下电机的后盖呢.

后盖?就是这样的啊没有后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正阻塞感特别严重 转动的声音也不对 怀疑是不是轴承坏了啊

如果电机轴同心度没问题,那就不要轴的事,可能进异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机轴同心度没问题,那就不要轴的事,可能进异物了。

好谢谢那我拆开看一下

网友C:
我也找了很久,就没有这么小的卡簧钳。不过,亚拓的维护里,看见过维护电机用很小的卡簧钳了,某宝找很久没找到的,我用三角锥挑一下就下来了,别把卡簧弄丢了,不好配,后来买的都比较厚,很难配套的。我的最后没办法,只能锉刀锉薄了,才安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找了很久,就没有这么小的卡簧钳。不过,亚拓的维护里,看见过维护电机用很小的卡簧钳了,某宝找很久没 ...

好的多谢了,看来我也只能找合适的工具试试了,只不过就是怕搞变形了没法装回去

网友D:
小号螺丝轻轻一掰出奇迹,成功更换 F40Pro 四个电机的轴承,换后恢复顺滑!不过小心卡簧别搞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号螺丝轻轻一掰出奇迹,成功更换 F40Pro 四个电机的轴承,换后恢复顺滑!不过小心卡簧别搞断了。

谢谢,问一下啊是不是2205轴承都是同一个规格啊?693,3 8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