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舵机!哪一家更标准?

楼主(2018-06-05):
装20级油动练习机,目前认可的三个品牌舵机,物美价廉福特巴、银燕、辉胜,三家到底哪家好用,据说国产现在性能都不错,请大家推荐一下型号,价格合算,谢谢

网友:
物美价廉福特巴?LZ你对FUTABA可能有点误解......

网友:
常用deko,kst,gdw

网友A:
国产DEKO,土豪FUTABA请无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DEKO,土豪FUTABA请无视

我看了以为国内也有个f

网友:
他说的是3003,是物美价廉啊!60级以下练习机都能用啊!

网友:
3003无力啊,还不如直机微舵

网友:
不过20级足够了,银燕也不错,辉胜不考虑

网友B:
银燕标准舵机就足以,因为银燕3001跟扶她吧3003用料和性能几乎一样,都是塑胶齿轮都带轴承,公斤数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银燕标准舵机就足以,因为银燕3001跟扶她吧3003用料和性能几乎一样,都是塑胶齿轮都带轴承,公斤数差不多
...

3003,50元一个,值得拥有,futaba大力舵机性价比就太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003,50元一个,值得拥有,futaba大力舵机性价比就太差了

还是银燕3001价廉物美  20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银燕3001价廉物美  20一个

其实我是才买了个银燕3001试了试,那是一边顺滑一边干涩啊!没中立点可言!

网友:
不是黑,是实话实说!

网友:
感觉OMG挺不错的

网友:
个人使用感受上来说,极限(JX)的舵机用起来真的不错,性价比很高,很稳定,价格便宜出力大

网友D:
30cc油机用的JX6221,金属齿轮,完虐Futaba3003 30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cc油机用的JX6221,金属齿轮,完虐Futaba3003 3001

这点我信!但是人家飞20级啊!不是20c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是才买了个银燕3001试了试,那是一边顺滑一边干涩啊!没中立点可言!

可以肯定的说你买到假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的说你买到假货了

这么便宜的东西还有人造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的说你买到假货了

一般哪里买

网友E:
土豪FUTABA(172/173/175/9170),3003这种就不提了,10个有9个假货
小康DEKO/GDW/KST,三个里面KST差一些,其余两个售后和质量都不错,哪个便宜买哪个
银燕?辉盛?如果你飞机超过200块了就别用这两个品牌
顶级土豪考虑下JR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便宜的东西还有人造假?

不在东西贵贱,只要有利益空间都有可能造假

网友:
22楼正解  如果能买到JR539 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土豪FUTABA(172/173/175/9170),3003这种就不提了,10个有9个假货
小康DEKO/GDW/KST,三个里面KST差一些 ...

futaba和jr价钱差不多,我觉得楼主漏说了一个:mks

我飞直升机的这个牌子很强,但固定翼方面不是太清楚

楼主:
谢谢各位,最终还是选择了福特巴3003的标准舵机,还是考虑稳定性,谢谢

网友:
20级的机银燕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土豪FUTABA(172/173/175/9170),3003这种就不提了,10个有9个假货
小康DEKO/GDW/KST,三个里面KST差一些 ...

对银燕不能这么偏见哦。银燕舵机不错的

网友:
20级也就2216的电机级别 这种级别随便个9克杂牌舵机都够用了

网友(2018-09-16):
其实标准舵机应该指的是福特吧的舵机  3003的尺寸。后来国内舵机厂家越来越多也就沿用了标准舵机这种说法。各个厂家所谓标准舵机尺寸多少有些出入大多可以通用。只是不同厂家舵机安装孔位置出入大了一点比如福特吧和kst的标准舵机安装位置有区别。

网友:
银燕你可能有些误解 他的标准舵机连十元辉盛都不如

网友:
银燕回中能准确算输 6V下极其容易烧。不适合油动

网友:
力推futaba3001 3003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代的舵机是没有BEC 的 全是6节镍氢供电 也一样支持2S铁锂 而且那个时代没有电机 所有每个舵机都设计耐油机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