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做倒飞、彩虹这类动作的,用的什么3D桨?5至6寸。

楼主(2018-06-05):
如题。

在马云爸爸这个骗子的家里,只搜到 GF 5R3D 这一款5寸的3D桨。
有没有玩儿倒飞的模友,请问你们用的都是什么桨呢?

网友:
多轴倒飞?我飞直机和固定翼的,好象倒飞得可变螺距的桨

网友A:
双向电调也可以的

网友:
一般的桨也可以吧?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向电调也可以的

双向电调掉高严重吧,先停再反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向电调掉高严重吧,先停再反转。。。。

反正有这样的卖,翼型为对称型,效率不如普通桨,而且肯定不如电直变距顺滑啦,除非也用变距机构,那就失去四轴的优势了,楼主是不懂倒飞的原理,以为有动力加桨就能倒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有这样的卖,翼型为对称型,效率不如普通桨,而且肯定不如电直变距顺滑啦,除非也用变距机构,那就失 ...

变距四轴见过飞的

网友:
直机欢迎你

楼主:
感谢大家给的建议。

貌似,现在大家都不玩双向电调的 3D 多轴了?

网友C:
倒飞用这种2叶的飞得最爽,效率高省电,比普通平头3d桨飞行时间几乎增加1倍,已经非常接近普通2叶效率感觉有80%了,缺点是声浪巨大。。。
3叶那种平头拉力比较高,非常费电就是
穿越机倒飞就是用正反电调最适合吧,就是练习难度和成本巨大,难流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飞用这种2叶的飞得最爽,效率高省电,比普通平头3d桨飞行时间几乎增加1倍,已经非常接近普通2叶效率感 ...

太感谢了。能否提供一下关键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给的建议。

貌似,现在大家都不玩双向电调的 3D 多轴了?

炸一次修死你……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