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飞能不能限制横滚角度?

楼主(2018-06-05):
刚开始学飞手动,发现很难控制,稍微打一下舵,飞机就横滚或俯仰的厉害,很容易迷路。BF能不能设置上限角度?

网友A:
那就用自稳嘛

网友B:
初学者很多时候总是一晃乱就猛打舵,任何时候都不要急,温柔的打

网友C:
把rate值调低点!翻滚的角速度就慢了!比如一秒翻转两圈,你把rate值调到一半,一秒就转一圈了!自然感觉就不那么灵敏了!

网友D:
同上,把数值调低点,机子反应不那么敏捷,这样有利于新手飞行。

网友E:
调温柔些就不会那么灵敏,适合新手.

网友F:
遥控器上设置一下曲线exp,这样中立点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