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发送和接收怎么样?

楼主(2018-06-05):
新款 48频点 600mw 5.8G 图传  RC832+TS832 发射机+接收机 126元

但这个应该要接显示器吧,不能接到手机上显示

5.8G手机图传接收机OTG 穿越FPV航拍 手机显示 UVC视频采集卡 186元这个可是接手机上 (那个发送好像和上面那个一样的)
下面这个是手机接收机的大图

这两个哪个比较好??

另外摄 像头 要选种 的?

网友:
采集卡有延时

网友:
还可以吧……

网友:
没用过手机接收,接的监视器看,效果也还不错吧,也没用过别的图传,用鹰眼的接收一体显示器也没问题,调到一样的频率就行了,效果都挺不错的

网友:
我有接受发射50块卖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