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150油门无法解锁?

楼主(2018-06-05):
Esky150油门无法解锁?今天齿轮组电机刚到货,火速换上后。小飞了一下,各项性能均满意。看到绿灯闪,电压不够了,降落急了点,降得重了些。换上新电后就无法解锁油门。其他遥控指令都正常,就是无法解锁油门。知道的大侠吱个声。。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找客服,需要重新校准遥控器

网友B:
让新手恼火的问题.
客服比说明书好用.

网友C:
如亨航模的客服特别好,可以咨询,有问必答!

网友D:
楼主,您好!

关于使用ESKY150系列小飞机,出现任何问题,可以用手机扫一扫包装盒上的客服微信二维码加客服,让客服为您解忧

另外,这个飞机的解锁逻辑是:
1.油门必须在最低位,防止一解锁螺旋桨就转起来伤到人。
2. 方向打到最右,注意,由于遥控器边角是倒了圆角防刮手,所以如果打杆太用力,反而会造成杆上移,如果是美国手的话,相当于油门就没有在最低位置了。

具体情况,建议联系客服分析。

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客服,需要重新校准遥控器

EN 多谢指点,说明书真的没有客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新手恼火的问题.
客服比说明书好用.

恩咨询客服了,重新设定遥控器搞定。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亨航模的客服特别好,可以咨询,有问必答!

恩咨询客服了,重新设定遥控器搞定。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

关于使用ESKY150系列小飞机,出现任何问题,可以用手机扫一扫包装盒上的客服微信二维 ...

恩咨询客服了,重新设定遥控器搞定。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