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天9 怎样 设置 6通道 用三段 组合开关

楼主(2018-06-05):
就是我想用6通道  映射 在E 开关 加 一个教练开关 实现三段开关,以前天7 可以设置 ,怎么天9就设置不了

天7的 三段混控 开关

天9的不一样  是不是设置不了。

网友:
可以设置的。具体百度搜一下,有教程

网友:
楼主金色那个是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啊  怎么弄

网友B:
搜一下泡泡老师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一下泡泡老师的教程

看过了  天9和天7不一样啊。

网友:
选择好通道,翻到下一页设置比率

网友C:
联动打开,控制选开关E,位置选0或2不能是无,按下箭头下一页设比率。
不过……换一个第三段开关吧,不能用教练开关,天九这个教练开关不在九通道内。它就是TRN,不像天七是教练兼7通道(Train+CH7)。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动打开,控制选开关E,位置选0或2不能是无,按下箭头下一页设比率。
不过……换一个第三段开关吧,不能 ...

好的  ,,谢谢 等我试试。但混控选项那里 ,哪里→哪里 怎么选,两边都是一样的,副翼 升降。。这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等我试试。但混控选项那里 ,哪里→哪里 怎么选,两边都是一样的,副翼 升降。。这些。

用右边的上下左右箭头调到要更改的项目使它反白,就是带黑框,然后用左边的加减按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右边的上下左右箭头调到要更改的项目使它反白,就是带黑框,然后用左边的加减按钮改。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