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WBUS接收机 BUS 模式 下 ,是不是可以增加通道 ,没有接口嘛

楼主(2018-06-05):
如图,插哪呢,不比如多要插几个通道  13个通道,也没有13个插口嘛。

网友A:
BUS的意思就是总线,通过一条线来传输各种消息,这几种bus应该都是从sbus山寨出来的,应该都是互相兼容的,网上也有解码的格式,用支持的飞控或者自己diy都可以,如果要接传统的舵机之类,也有相应的转换模块。我记得sbus是14个12bit通道加两个1bit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S的意思就是总线,通过一条线来传输各种消息,这几种bus应该都是从sbus山寨出来的,应该都是互相兼容的, ...

科普了,我原来只知道读了就读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S的意思就是总线,通过一条线来传输各种消息,这几种bus应该都是从sbus山寨出来的,应该都是互相兼容的, ...

还是不懂  ,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呢

啊  你不说 还不知道没传上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啊  你不说 还不知道没传上图

图片不是 发错了

楼主:
比如说 9通接收机 都插满了 ,通道不够,是不是加个WBUS 接收机可以扩展通道, BUS接收机也没地方插通道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  ,怎么接。

你知道pwm,ppm的区别不?普通的接收机输出的都是pwm信号,每个通道一根线,ppm则是一根线把好多个通道一起传输了。bus就是类似ppm的一种协议,只不过pwm和ppm都是模拟信号而bus是数字信号。
接收机可以是很多通道的,但是实际上能用的通道跟你的发射机也有关,7通道发射机配16通道接收机,实际能用的还只是7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pwm,ppm的区别不?普通的接收机输出的都是pwm信号,每个通道一根线,ppm则是一根线把好多个通道一 ...

唉 那就是不行了,只能换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