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炸机了,真奇葩了,怎么能烧成这样,百思不等其解

楼主(2018-06-05):
起初几个起落未见任何异常,后来突然失控,炸机后立刻跑过去看,看到插头烧成这个样子,真奇葩了,担心供电插头接触不好还专门用了两条线从飞控导出供电给 Rlink 433,却能烧成这样,433需求电流是以MA计算的(本身上面也不带任何舵机,电流很小的)

难道是老生常谈的飞前拍照,犯了忌讳 !!

怎么能烧成这样,这要多大的电流!!!难道Rlink433接收机有问题?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骄阳似火,飞机打伞奢华

网友:
ArK的飞控口碑好像一般

网友:
我今天早上也是天蒙蒙亮就到达飞场打算拍个日出,结果所有东西架好以后,上电检查飞机结果悲催的发现副翼的一个舵机卡齿了,头脑一热上手就是掰,然后就到了更换舵机的时刻,还好有带备用的,之后各种检查确保任何地方无误以后,最后打开手机定位器APP,卧槽!!!竟然显示定位器离线,定位器关机 插拔卡N次依然无效,看来这问题我是解决不了了,要找定位器客服,然而此时才4.50当时着急起飞想不用定位器,然后冷静下来想了想某位大神说过的一句话【FPV不加定位器坚决不起飞】知道这句话的人一定仔细看过他的帖子,定位器两次帮我找到了飞机,认真想想还是不要飞了,郁闷而归,刚刚跟客服问了下说是我的流量卡到期没有续费,唉....早知道昨晚就不吃鸡 而是检查飞姬

网友:
肯定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