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提k110,左手油门右手十字盘

楼主(2018-06-05):
对于很多老手来说,这个不能普通得再普通的事情了,主要是这个机子太普通了
但是对于小白的我来说,
还是发一个贴以表示记录一下这个时刻-----算是实际的入了这个坑啦(虽然是个小机机)

飞机软得像是刚出生的婴孩,都不敢太重的摸.
在小客厅里把一块锂电飞完了(暂且叫飞吧.贴着地面到处滑,努力的控制固定住)

楼主:
练手神机(你的回复怎么没有字数限制发不起)

网友A:
很好飞的小飞机,我也入了一个室内玩,很灵巧,新手的话,重降落几次可能会发现飞机悬停不稳,记得从新校正一下飞控悬停感度再起飞就会很听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飞的小飞机,我也入了一个室内玩,很灵巧,新手的话,重降落几次可能会发现飞机悬停不稳,记得从新校正 ...

嗯嗯,就是压住两边的摇杆几秒钟?

网友B:
终于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入手了

嘿嘿。练一段时间入门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就是压住两边的摇杆几秒钟?

没错,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没错

嗯嗯。好。

网友A:
我儿子把我的亚拓600E霸占了...说:"老爸,这个飞机飞起来挺稳,不错,归我了,你不许玩了,你去再买一个吧............”小兔崽子也不想想他爸在他XX的监督下买个600级以上的直机有多不容易,哎~~只能买个小飞机过过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儿子把我的亚拓600E霸占了...说:"老爸,这个飞机飞起来挺稳,不错,归我了,你不许玩了,你去再 ...

把小飞机给你儿子,说人小,飞机也要飞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小飞机给你儿子,说人小,飞机也要飞小的.

人家飞了一下说“忒小,不好玩,不震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飞了一下说“忒小,不好玩,不震撼.......”|

那是你没有秀出漂亮的动作.比如在家里桌子,凳子底下到处飞特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你没有秀出漂亮的动作.比如在家里桌子,凳子底下到处飞特技

技术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飞的小飞机,我也入了一个室内玩,很灵巧,新手的话,重降落几次可能会发现飞机悬停不稳,记得从新校正 ...

怎么校正飞控悬停感度

网友C:
这款小飞机好,适合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小飞机好,适合入门。

在家里几个起落后,
大桨有扫到桌腿上.
第一个问题出来了.
主轴的大齿轮很容易脱落.
松的,现在想要不要用胶水了.
网上查了下,别人也反应有这个问题.

网友:
伟力本来就是设计的大桨容易脱落,这样才能更好卸力,减少损失。每次起飞前检查一下大桨的咬合情况,另外回复一两个字也可以,只要打一串空格就行了

网友:
错了,是大齿轮

楼主:
大齿是塑料的.
脱落几次后,那个孔变大了.
下次安装不紧了.
后面我只能塞一小块纸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