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8 380KV电机能用在固定翼上吗

楼主(2018-06-06):
如题,能用在那些飞机上
之前买来装多轴的,如果不能用的话感觉放在哪里有点浪费了!

网友:
转速够不够?

楼主:
转速够不够??

网友A:
15 16寸桨,你需要做一架很大的飞机才行

网友:
的确要大飞机,扭力大的,上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 16寸桨,你需要做一架很大的飞机才行

那基本可以说是用不上了   是吧........     做成风动船算了

网友:
380kv用不上了,除非拆了重绕改kv

网友:
fpv 双发 我感觉可以

网友:
做个大飞机

网友B:
用3508KV500改过伞翼机,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508KV500改过伞翼机,很好飞。

那我380的感觉真的只有放着落灰了

网友:
做个1:8的rc车上用吧

网友:
直流电机自适应能力很强,15,16寸能发挥它最大功率不表示装个8寸的就不能用。个人感觉缩个一两寸的同拉力反扭力还特别小。

网友:
可以用,不过飞机要大。桨要大。

网友C:
可以用380kv,的桨要在13到15寸之间具体的搭配你去淘宝找一找

网友:
扭矩莫不是太大了

网友(2018-07-16):
用15到17寸浆,6s,翼展1500以上

网友:
大飞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
13寸浆,装个云团无压力,双发。我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