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混控

楼主(2018-06-06):
请问大家天地飞8x飞翼模式要如何实现1、2通混控,如何搞,最好有图看下,谢谢

网友:
在设置里面,具体在那个菜单记不得了,当时鼓捣了半个小时才搞定的

网友A:
用三角翼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角翼混控

里面没这项啊

网友B:
高级设置三角翼混控,不行就自己设置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设置三角翼混控,不行就自己设置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没这项啊

天七是在高级设置内,天八没用过

网友C:
主菜单里面就有,或者看下说明书, 有三角翼混控,还有v尾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菜单里面就有,或者看下说明书, 有三角翼混控,还有v尾混控

搞好了,枫叶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