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hd3额头部位透光

楼主(2018-06-06):
新手,两个月前入的hd3,本来感觉不到什么问题 可是现在夏天了阳光太充足 就发现会从额头的部位透进光来,特别影响视觉效果 用手按紧眼镜贴紧面部的话感觉是两种体验一样,把头带已经搞的很紧了也不能解决,想知道是不是海绵问题 能解决吗?

网友A:
加个遮阳伞,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遮阳伞,搞定

简单有效
还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遮阳伞,搞定

那感觉有点费劲

网友:
这个是设计问题,欧美人和亚洲人脸型的弧度不一样,然后对于我们来说那个成品弧度已经确定了没法改动,个人建议你买个那个厚一点的软皮垫粘上,比那个海绵要厚一倍的,或者自己手头有工具有材料,切个厚一点的海绵也是一样用,成本还低。

网友B:
之前有看到过,类似耳机外面那一圈软垫子,外面是带孔的软皮,里面也是海绵的,几十块钱一个还是一对,忘记了,你自己找下t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看到过,类似耳机外面那一圈软垫子,外面是带孔的软皮,里面也是海绵的,几十块钱一个还是一对,忘记 ...

好的谢谢了 我去买一对

网友C:
去买个翼飞那个海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买个翼飞那个海绵看看

好的那我买套试试 谢谢

网友(2018-08-04):
戴个鸭舌帽

网友:
垫个海绵就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原装海绵垫子漏光的问题,肥鲨FPV飞行器,我们已经专业开发了相对应的面部皮垫,耐汗耐擦拭 。欢迎咨询哦。

网友:
买过楼上类似的皮革垫子,贴近皮肤时间久了还是不舒服,最后换了绒垫,舒服好多。

网友:
原装有俩海绵吧,厚的那个应该还行。我是要插镜片只能用厚的,不然镜片贴睫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