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mtt的教程 AT9S+K8

楼主(2018-06-06):
下面那个调节螺丝 拧出来3圈,不然油门太紧

背光调节,外场建议用20,不然太暗看不清
发射报警,8S镍氢设置7.6V。2S锂电设置7V 3S锂电设置10.5  铁锂2S 5.6V 3S 8.4V
铁锂也没啥必要,AT9S支持7.4-14.8V,开关降压的。我看了下电池仓最大放一个3S2200的富力

飞机名字不要偷懒,最好每架不一样
帖子到底,全部设置好之后,回到这里拷贝01-02,01-03类推,01就相当于模板

无副陀螺选 倾斜盘H-1  油门微调关闭

如果是V8,K8之类,就按图236通道反向
其他陀螺3反向,其他通道看情况

一般两个IDLE足够用了,下面两个禁用
我这个教程是用油门关闭功能,也就是THR CUT,不用HOLD
HOLD相当于IDLE4,不方便在电脑上看IDLE1和2的陀螺感度

油门那一行 左边的100怎么来的,在油门一页把曲线改成0-100
推到最高,光标在100%那个位置长按PUSH

螺距曲线3个模式是一样的

右边那一栏数字 ,长按可以删点。设置起来就方便了

在飞行条件页面把IDLE打开后,上面两个图的混控:禁止就变成混控:关闭 或者 混控:打开

计时器前面两行好理解,ST-THK就是随油门启动,7%怎么来的,油门推一点点,然后长按PUSH,
箭头朝上就是超过7%开始计时,不是必须7% 什么10% 15%随便你

开关:cond就是随飞行模式改变感度,SW就是随开关
下面转速越高感度越低,试情况改值

遥控器的一些标准化设置,14SG也可以参考这个,一回事

设置卡插风扇那个口,正负极电调表面有字,左1键循环主菜单,左2键循环子菜单,左3按几次可以查看maxrpm(存储定速模式)、温度、最大电流(V4 80以上)等等,左4键是OK确定

默认精灵定速,下面的部分也是按精灵定速设置的NORM油门0 50 50

喜欢存储定速的自己改,要抹去存储值要改变模式,好比改成固定翼模式,重上电再改成存储

电压保护直接关了,没什么用

BEC只要接收机和舵机支持高压,就改成7-7.4好了

开控,长按接收机按钮 红灯闪,几秒后常亮,就是对频成功
红灯传统接法

蓝灯SBUS模式

蓝灯状态接收机通道看左边一行蓝字,3通道在第一插口了

K8和R9DS的SBUS接法,注意是蓝灯状态,SBUS是横过来,底下的那个插口
SBUS线插K8的RXC

SBUS接法,电调可以插RXB也可以插接收机
如果插RXB行程校准不了,就先插接收机,油门0-100行程校准
100油门插电池,滴滴两声,油门0,滴滴滴滴滴滴,拔电池(3S是滴滴滴)

SBUS接法,电调可以直接插接收机。油门0-100行程校准
100油门插电池,滴滴两声,油门0,滴滴滴滴滴滴,拔电池(3S是滴滴滴)

传统接法,接收机红灯
RXA 棕插1副翼,红插2俯仰,黄插4尾RUDD,RXB插6螺距,RXC插5感度
油门插3

给K8通电,然后右键我的电脑 管理,设备管理器,VBAR那一行会有感叹号,右键更新驱动

注意这时候如果是刚刚装机,那不插舵机

选择手动

到了这里,选到dirve就可以了,不要再点子文件夹了

一些常规设置 ,风格越往下越灵活,建议新手80-85
敏捷是滚转和自旋角速度,建议新手100,弄太慢影响手感,以后改快还要适应
主旋翼的增益按推荐值就行了,尾的增益只要选了最右边的辅助>陀螺增益,就和控上陀螺感度随动了

博士帽里面的几个参数,按图改就行了,右上角的24如果不够可以加一点,最好不要超过30
注意这时候如果是刚刚装机,那不插舵机

如果用蓝灯SBUS 就选图中SBUS那行
如果红灯传统接线,就选第一行独立通道
选好以后。。。重新上电才有效

重上电以后,这时候舵机是没插上的
校准发射机中立点和行程

调整遥控器这个界面,把K8页面左边3个长条调成0
然后按END 调出通道监视器,把6通道推到0,再进入这个界面调6通道到K8界面螺旋总距那个长条到0

分别推每个通道看看是不是100或者-100

如果不是 在遥控器这个菜单调整
好比螺距 往上推就调H值 往下推就调L值

陀螺安装方向,你怎么粘的就怎么选,用原配的那个薄薄的灰色的胶粘,不要用乱七八糟的东西粘

一般机子都是顺时针转

十字盘导轨或者A臂在后面就选HR-3
反之选右边,
舵机123的顺序:导轨里面那个是1,然后顺时针2和3

如果是模拟舵机(不建议,现在99%都是数字舵机)模拟舵机要在博士帽里面选择

这个除了雷虎部分机型,好像也见不到下面那种
99%机子都是选上面

楼主:
到了这个界面,会输出舵机中立信号
把3个斜盘舵机插上,然后根据需要套舵机臂
好比380 420 505这种舵臂都是水平的
450一个往左两个往右
尾舵目前不插
380/420机型 推荐值是15mm,1295里面配的红单臂最外孔是15mm,次外孔是12mm
1102里面配的白臂最外孔是16mm,次外孔是13mm ,白臂红臂不能混用
325/360机型 推荐值是12-13mm
然后把3个斜盘舵机舵臂螺丝打螺丝胶,拧上
再把舵机安装到飞机上
马达不需要插,遥控器切熄火
不切熄火V4会反复尝试寻找电机,表现十字盘舵机 一推油门就颤

我没布线,这样好看清楚
建议先调机最后再布线,逻辑清晰不容易搞错

装桨,螺距尺放在马达或者陀螺上归零。(看机型,有些陀螺在里面的,推荐放马达上)

到了这个界面 推螺距,不是往上的舵机就点反/正
前提前面遥控器设置别搞错,236通道是反向的

然后回到这个界面

用这个调平十字盘,单箭头就是小修改,双箭头大修改

先从前方调左右平,左右不平,前后不好看
有十字盘调平器固然好,如果没有,要这样用手抓着
左右摇,旷量的中点和主轴垂直

然后调前后
有十字盘调平器固然好,如果没有,要这样用手抓着
左右摇,旷量的中点和主轴垂直

调平以后点这个,让3个十字盘舵臂尽量水平

然后把其中一只桨转到前方,桨装紧,螺距尺卡根部
调大桨夹拉杆,调到螺距尺是0,注意稍微动动桨,毕竟有点旷量的,随便什么机哪怕700
旷量的中立点是0就行了
不管脚架是跪式还是传统,都建议在机子前方调
然后把另外一个桨 ,也转到前方,同样操作,调大桨夹拉杆螺距尺成0
正反牙拉杆,拧中间那个六边形杆就行了,不需要拆球头扣

到了这个页面
推螺距到顶,调节滑块到螺距尺12度

如果到顶到底有偏差,好比
12.8  -11.7这样
返回遥控器的舵机行程量菜单

在6螺距,调上下行程,弄成正负螺距都是12度

到了这里 点下面那个按钮:开始位置

看螺距尺,好比当前是-0.03
那点上面那个按钮,测量 要是-8.03 两个值的差值是8就行了

这里的12度8度 也不需要苛求精确到0.01
偏差0.02 0.03没事的

尾舵界面 宽频(1520us)舵机选第一行9254开头的,
窄频(760us)频选第二行9251开头的
如果不清楚宽窄,问卖你舵机的人,现在大部分都是窄频锁尾
再把下面的两个值改成50
好了,可以插舵机了

这里DEKO 6125/5125就选9251那一行

尾舵臂要和尾舵机拉杆垂直,不是和舵机垂直
450级别的球头中心距离舵臂螺丝中心建议9-10mm左右
380之类的建议14-15mm
好了,继续往右点菜单,直到完成
这时候尾舵就可以自己修正了,机头往左的时候,尾滑块也会往左
如果反了,

就在这个界面点那个大按钮反向/正向
注意机子安装正确性,尾桨是往后转的,右边看机子是逆时针,尾桨上方往后,下方往前
尾桨夹摇臂朝前进方向,不要装反了。8字臂和蟹爪之间,要绝对顺滑
再不明白我也没办法了
然后停留在这个界面,调整尾舵机拉杆长度

类似380这种滑块最里 两个尾桨夹角接近90度的
那就把行程调到最右对称,尽量在100附近

如果不对,就调尾拉杆长度
如果是450那样两个尾桨夹角不到70度,就尾桨平齐的状态,再把尾拉杆拧进两圈。左右行程不一致不管他
调整左右的值,让滑块到头但是不能顶死。如果左右的值的和小于150,检查尾舵球头是不是太偏外了
然后点完成,就OK了
检查一下自动修正方向,是不是拿着机子 随便怎么动,十字盘都趋向水平
全部按流程调试,外场一般不需要调整其他的

楼主:
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

网友A:
第一张图看不清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看不清晰呢

我先占楼再编辑的,别急长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占楼再编辑的,别急长着呢

原来占楼是这个目的

网友B:
少见的教程贴,精华(组长,让不让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见的教程贴,精华(组长,让不让插)

1层就够了 论坛好像升级了 ,可以1层100图

网友:
好熟悉。入魔第一个控,当初这个控飞直机几乎没有,都是我看说明书学来的

网友:
精华精华

网友:
图拍的好清楚,图文并茂,难得的好文

网友:
组长 这是造福新人,赞赞赞期待下一期

网友:
前排占座,瓜子小板凳搬好

网友:
精华精华,

网友C:
楼主再出个ab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再出个ab模块的

AB模块第一页就3个勾 选一下
第二页9个行程校准,这还要教程。。。。。

网友:
不错不错哟调机精华帖

网友:
各种强迫症的人能把你逼疯

网友D:
真是好文章,如果当初我在初装机的时候,有这个文章,我会很省力的哦,现在也是我认真学习的好文章,拜读并下载。正好我的飞机用的就是K8,控就是用的AT9S,简直就是给我写的,就是乐迪公司,也没有出这么好的实用文章哦。祝福楼主,多出好文。以前也有很多关于K8和关于乐迪AT9S的文章,但没有像本文这样图文并茂,讲的如此清晰,插图清楚易懂的,好老师的文章。

网友E:
顶起顶起,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F:
真耐心,写得这么详细,组长这是要普及直升机呀

网友D:
今天又拜读了第三遍,慢慢理解。

网友G:
确实是造福新手

网友H:
造福我等新手,感谢组长

网友I:
文章写的好,对新人帮助很大。顶一个

网友J:
实用,看完对我调直升机受益匪浅。

网友K:
只爱组长,大爱无私

网友L:
又少走弯路了,感谢组长!

网友M:
详细,堪称标准教材。

网友N:
这教材真是太详细了,非常适合我,因为我的x360正想配个at9s和k8呢!

网友O:
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

网友P:
如果当时就看到组长的帖子,会少走不少弯路啊

网友Q:
这个帖子对新手来说真是相当nice 帮顶收藏

网友R(2018-07-08):
好久没见技术贴了

网友D:
这个帖子今天已经看了超过十遍,基础很差,小白的我,对于一些调参、遥控器的设定,笨笨卡卡的照猫画虎的弄完了,但对于里面的设置和效果,还是不懂的,我的飞机用的也正好是K8和AT9S遥控器,所以这个设置非常适合我,只是我不懂这些设置的,如果楼主老师能有个视频发出来,做个讲座,讲讲遥控器和陀螺仪的这些的作用,影响,和注意事项,那该多好。老师写的这个帖子也真是辛苦啦,感恩有你。

网友:
谢谢楼主写这么详细的文章,如果当时能看到的话就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D(2018-09-03):
楼主,我的飞机完全按照你说的设置的,油门推到70的时候,尾巴震动严重,80的时候,新尾浆射了,尾巴全坏了。是不是感度高了,怎么设置呢?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的飞机完全按照你说的设置的,油门推到70的时候,尾巴震动严重,80的时候,新尾浆射了,尾巴全坏了 ...

看了下你的贴,别用这么长的尾桨
用450的尾桨,3块钱那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下你的贴,别用这么长的尾桨
用450的尾桨,3块钱那种

老师,这个尾浆就是62的尾浆,还没用68、69的尾浆呢。震动的时候,尾舵机也会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感度随油门推,感度有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这个尾浆就是62的尾浆,还没用68、69的尾浆呢。震动的时候,尾舵机也会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 ...

感度高不高和射尾桨没关系
你的问题可能比较综合,找个附近的高手给你看看实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度高不高和射尾桨没关系
你的问题可能比较综合,找个附近的高手给你看看实物

我们这个县没有玩直升机的,只能自己弄,我还是新手。炸之前,尾舵机开始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个县没有玩直升机的,只能自己弄,我还是新手。炸之前,尾舵机开始抖。

新手就不要凑万国机了
最好零件都是一个牌子的
哪个县,可以节假日出去交流交流

网友:
感谢楼主,现在像这样对新手帮助较大,比较详尽的帖子真的很少,感谢。

网友:
适用于AT10  X3

网友(2019-01-11):
占楼,我也打算AT9S玩直机

网友:
正发愁K8怎么调呢,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调机教程比较全了

网友(2019-02-24):
好。。跟着这个做新手求教好

网友S(2019-04-14):
感谢樓主,小白省了不小炸鸡。

网友T:
正负螺距已调好都是12度...然后测量不对啊.不是8度 .很小也就是4度左右.应该怎样调整啊 ....希望楼主指导一下....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T:
正负螺距已调好都是12度...然后测量不对啊.不是8度 .很小也就是4度左右.应该怎样调整啊 ....希望楼主指导一 ...

加群问
论坛你一句我一句 回答下来不是要一个月。。

网友(2020-02-08):
太精华了,谢谢

网友(2020-07-13):
这贴子陪伴我进步啊

网友(2021-07-17):
引用 楼主:
到了这个界面,会输出舵机中立信号
把3个斜盘舵机插上,然后根据需要套舵机臂
好比380 420 505这种舵臂都 ...

好文  收藏

网友(2022-04-20):
希望有更多这样的贴子,给更多没有很深基础的模友学习和动手。

网友(2022-12-29):
引用 楼主:
到了这个界面,会输出舵机中立信号
把3个斜盘舵机插上,然后根据需要套舵机臂
好比380 420 505这种舵臂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