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穿越首次录

楼主(2018-06-06):
飞的太渣,就当听歌吧

配置:
录像机:SJ9000(一直当行车记录仪用的,录制清晰度还行,上传就压缩了)
机架:格普KX5
飞控:OMINIBUS F4v2
摄像头:弹弓
图传:创新科200mw+棒棒糖
接收:Frsky XM+
电调:4合一30A
电机:2208KV2300+4叶5寸
电池:TCB 4S 1300
眼罩:自己用创新科832+5寸屏+小宅魔镜DIY

题外话:优酷就是辣鸡! 以后再也不去辣鸡网站了,只上B站!

一共两段,飞的比较渣,大家见谅,我会稳步提升的,

网友A:
挺好的...场地也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场地也挺不错.

这个场地每隔几天都会有变化,集装箱大哥的位置会不时的变一下,挺好

网友B:
我刚开始玩,从自稳改到手动需要注意这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场地每隔几天都会有变化,集装箱大哥的位置会不时的变一下,挺好

嘿.每天给你不同的场景练习

网友:
只上b站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开始玩,从自稳改到手动需要注意这什么

要注意啥还真没啥好说的,
非要说也就是先用模拟器练习,熟悉下全手动的手感,
然后上真机时尽量平飞找找感觉,感受下真机的手感,
前后左右打舵试试飞机 的反应,差不过两块电下来就有感觉了,
FPV前对场地要熟悉一下,大的飞行路线在头脑里模拟下,
有必要可以自己步行走一圈,开始练习就按固定路线,慢慢熟悉后可以一点点扩展飞行范围。
熟悉飞场最重要就是炸鸡了知道去哪块找。
最后,最重要的就是,稳步推进,不要贪飞,

当你心里有声音说今天飞的可以了就说明该收摊了,强行贪飞大多炸鸡收场

收摊后回想下今天的飞行,肯定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总结经验,越来越溜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注意啥还真没啥好说的,
非要说也就是先用模拟器练习,熟悉下全手动的手感,
然后上真机时尽量平飞找 ...

好的谢谢

网友C:
用自稳飞的还是手动飞的?

网友:
飞的不错 ,经验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自稳飞的还是手动飞的?

手动

切到自稳完全不会飞了。。。。老撞

网友D:
飞的很好,比我飞的好多了,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的很好,比我飞的好多了,羡慕。

啊,是吗?
看到大家认可俺心里好激动的呢
最近是天天飞,
提高技术没有捷径,唯有多看多练,
一起努力吧
终有一日我也能像小胡子大神一样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动

切到自稳完全不会飞了。。。。老撞

手动的全是高手,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的全是高手,分享一下经验。

练练模拟器,差不多就大胆的出去飞,开始一块电自稳熟悉下FPV视觉,然后换电半自稳,我是飞了半块电然后切到手动了,
明显飞机听话了,
自稳半自稳飞控参与控制,不停的要校正飞机回到水平,不利于操控。
大胆的切手动,手动下打杆量要温柔,不要太大,
借用小胡子大神的话,高度是用俯仰控制的而不是油门,油门要温和,我以前只要飞机一掉高马上就加油,飞机呼一下就窜老高,然后又收油,pia。。。
通了大神教导后掉高了轻轻拉下俯仰,高度就回来了,没再出现过高度控制的问题
开始飞速度慢点,多飞熟悉的路线,比如绕圈,飞两天可以尝试新路线了,同时信心足的话可以翻了,翻前一定拉高啊。。哈哈
翻的时候打杆也要轻柔,我第一次就是太猛了,直接扎草地了,后面尽量轻柔,自己也能反映过来,同时拍出来的图像也好看不是。

暂时我也就体会这么多,我也就飞了不到10天,后面慢慢练吧

其实多看看国外大神们的飞行,还有论坛的兔蛋,看完视频受益良多。
大神们好像都是搓奶手。。。。我还是两根大拇指。。试过搓奶手,短时间改不过来,大拇指应该木有搓奶手飞的精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练模拟器,差不多就大胆的出去飞,开始一块电自稳熟悉下FPV视觉,然后换电半自稳,我是飞了半块电然后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