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5电机轴承是通用的吗?

楼主(2018-06-06):
想尝试下自己换轴承 想问一下是不是2205电机轴承的规格都是693zz384?谢谢

楼主:
大神帮指点一下。。

网友A:
我的2205用4mm軸
是用4*9*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205用4mm軸
是用4*9*4的

好的谢谢。。那我买错了唉

网友B:
这么说吧。不用看轴承型号,看轴承大小尺寸。跟卖家说就行了
然后所有3MM实心钢轴都是3*8*4的。也就是内3外8厚4
所有空心钢轴都是4*9*4也就是内4外9厚4单位都是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不用看轴承型号,看轴承大小尺寸。跟卖家说就行了
然后所有3MM实心钢轴都是3*8*4的。也就是内3 ...

好的谢了,看来是买错了 电机是空心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