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保无人机组装流程

楼主(2018-06-06):
农用植保无人机的组装生产流程李工 植保无人机李 1周前
植保无人机是用于农业植物保护作业的无人驾驶飞机,主要是通过地面遥控或GPS飞控,来实现喷洒药剂作业。无人机植保作业与传统植保作业相比,具有精准作业、高效环保、智能化、操作简单等特点,为农户节省大型机械和大量人力的成本。
6轴16升是为农用植保开发的一款专业农药喷洒无人机,本机器仅用于常规农业和类似用途的作业,用于其他场景的应用均与机器的预期用途相违背。
目前植保无人机价位在3万到8万不等,这数字对于想加入植保行业的人士来说是笔不少的金额,所以小编整理了一套植保机的组装全过程,自己组装一台植保机的价格远远低于整机价格,这对于大部分想自己组装植保机的人来说找到了头绪。本文仅为经验分享,不能将所有要点一一道尽,作为同行从业者学习参考,不足之处,还希望更多从事经验丰富的同行们一同补足。

一台稳定的植保机,动力是关键,一般常用的16KG机型,带药之后整机起飞重量是35KG。下面组装的是选择大疆E5000动力,飞控为博鹰飞控。

一、材料准备
完整的一台植保机包括以下配件:1、控制系统:包含飞控、遥控器;2、动力系统:包含折叠桨、电机、电调、电机座、分电板;3、机架:包含机臂长臂、机臂短臂、脚架安装座、药箱、头罩、中心板等;4、喷洒系统:包含水泵、喷头、水管、三通等;5、耗材类:包含硅胶线材、各类插头、热缩管、3M胶等。
工具准备
焊接工具最为重要,建议使用焊台,并且准备大小两种功率的焊台。组装过程中经常需要将两根线对接、焊接各类插头,所以焊接的辅助夹具也很重要。
一、机身安装
机身部分安装比较简单,无非就是对好位之后拧上螺丝,这里不需要太多介绍,这里只说明一点,如果折叠件是采用柳钉固定的,要打上螺丝胶,然后再用柳丁加固,否则长时间工作震动,柳钉容易松动造成结构虚位。

二、机架安装完毕后就是在中心盘上板安装分电板(用4*6钉)子)

分电板安装好后接下来就是安装机臂。
1、安装机臂内部支架,需要M3*10的钉子
2、安装机臂,需用4*14钉子(注:安装机臂钉子底部要上螺丝胶,电动打钉不稳固,需用手工内六角扳手扭紧)
四、安装上水泵调速器

1、安装上液位(使用免钉胶最好,各五金店有销售)
2、装雷达

3、装上水泵

4、装上LED灯

五、给机臂装上折叠件
六、给动力套上热缩管

七、给机臂装上动力

八、动力对接分电板(注:需用防松动扎带固定,如果不扎紧,长期的使用可能会松脱)

九、装上飞控

十、安装飞控
飞控装好后就是接线了,这部很关键,线头要对接好每个孔位
1、飞控左边POWER是接电源模块
2、飞控左边GNSS是接GPS定位模块
3、飞控下方S.BUS是接接收机
4、PUMP/NOZ是接水泵调速器模块
5、SUP-POW是备用电源
6、CH1/2、CH3/4、CH5/6、CH7/8是接电机、电调信号线
7、RADAR接定高雷达
8、RADIO接数传电台
9、LEVEL-I接上液位
10、LED装上LED指示灯
11、LEVEL-2为预留

十一、全部接好线后盖上上板

十二、头罩打孔,装上GPS定位。(当然GPS也可以内置在头罩里面,这样更加美观、耐用;但是会有些影响、干扰,主要看GPS抗干扰的能力)
十三、整机装好后接下来就是整体水平调整,需要一个水平仪,如下图,保证数据在正负0-0.01之间。

十四、整机水平调位好后打定位孔(装上固定钉)

十五、安装水箱弯头(水泵进水管)

十六、在每个折叠件的上下方孔位打704硅橡胶,防止农药腐蚀到钉子。

十七、以上全部调整好后,整机已经完成得80%了,再把喷淋系统增加上去就完成了。

整机安装好后就是飞控调试了,下面是飞控调参步骤
一、遥控器接手机OTG(打开手机OTG)

1、点开手机屏幕的系统设置进入选择连接方式(数传)

2、返回原页面点击右上角的飞机图案。

3、点击进去后点飞行数据(看里面的数据是否正常,绿色为良好,灰色是未连接,红色的未检测到)

二、现在进行调机步骤
1、首先点设备校准

2、里面的罗盘、加计、水平、电压、平衡、电机、遥控均要校准,罗盘需在外场校准(校准的时候需快速拨动遥控器上的飞行模拟件6-8次,LED灯红绿快闪为准)。校准视频小编有拍,需要的客户自行联系小编微信。

A、点击电机,长摁飞机图案可以改变飞机模型
B、遥控校准(遥控器的行程1060-1930)

三、系统设置参数
1、点击飞行模式→位置保持(中档)

2、操控感度
一般调节的是仰俯感度跟滚转感度(根据自己的手感来调节)。

3、农业设置,AB点参数设置可设置手动或自动模式。

4、水泵调节,可设置随速喷洒和水泵开度量。

5、通用设置,根据个人需要开启或关闭状态

6、退出自主增加断点产生断点。

7、手动避障根据个人开启或关闭。

四、安全设置

1、里面可以设置电压保护。

2、遥控器故障保护

3、数据链接故障保护
4、药量检测
5、飞行限制
以上可根据个人情况调节。
五、安装设置

默认最大姿态角度是35度改为15度。

以上就是整机组装和飞控调试部分了,遥控调试和试飞之前的校准如有需要请加小编微信或QQ。
本文如有不明之处,欢迎微信或QQ咨询,QQ2872087465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