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源2216电机问题

楼主(2018-06-06):
恒力源2216 kv1250电机,搭配飞腾40A,3s1300电池,有时启动后电机转速慢慢下降,最终慢慢停下,请问是为什么?是进角的问题吗?电机是新的,电调之前用也没问题。求老手解答。

楼主:
怎么发出来不是视频…

网友:
视频是要上传优酷或者土豆,然后链接过来就可以了,祝你好运

网友A: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分析应该是电调问题,可以换个电调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分析应该是电调问题,可以换个电调试试看。

用其它电调试过了,还是有概率停转

网友B:
没遇到过,难道是电机问题?恒力源是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难道是电机问题?恒力源是什么牌子?

枭鹰

网友A:
电池没问题?或许是接头虚焊?

网友:
很多这种情况是电调信号有问题。试试校准油门行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问题?或许是接头虚焊?

电池也没问题

网友:
电调缺相了?或者电机磁铁掉落了?

网友:
恒力这电机怎么样吧,看参数很完美,比朗宇还好,价钱还差不多

网友:
一直用恒力电机没有任何问题,你试试仔细检查电机he电调的软件设置,电调恢复默认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