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锈钢和黄铜为自己精心打造个玩具

楼主(2018-06-06):
不知发到哪个版块合适,先发到这里吧,如果不妥烦请版主移至合适的版块
捡了一小截直径60毫米的不锈钢管头,要充分利用起来

开车

车出一个环

折腾了半天就是想做个陀螺

完工了

网友:
不装轴承吗?

网友:
有设备就是任性

网友:
可以用在飞机上当陀螺仪吗

网友A:
问下:陀螺和轴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陀螺和轴是怎么固定的?

就类似图中,轴两头是有锥度的顶尖,配合锥度稍大点的轴承座。许多仪表中的轴承就是这种结构。简单可靠成本低,不适合高速长时间旋转。

轴和陀螺飞轮,可以采用过渡配合加胶粘接,也可以采用过盈配合,加热孔或直接压接。

网友:
谢谢版主答疑。

楼主:
谢谢版主加精,解答模友的问题

楼主:
预告!下一个作品是“半自动样冲”

网友:
楼主好几年没出现了,现在又活过来了

网友:
好玩吗,我也来做个

网友:
漂亮、回去我做个

网友(2019-01-19):
加工的光洁度很好,漂亮!抽时间也做一个试试。

网友:
大神手作,个个精品,此物是备飞天用的么?

网友:
有设备就是好做什么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