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x9d plus se

楼主(2018-06-06):
天线这样正常么?之前没用过,也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

网友A:
掉下来了,不是全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下来了,不是全新?

刚买的啊

网友:
买一根2dB的wifi天线还上去就行了

网友:
天线不正常

网友B:
摇杆被你拆下来还是本来这样?

网友:
拐弯地方应该有根轴的吧 不行就找卖家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摇杆被你拆下来还是本来这样?

那是装了摇杆保护架

网友:
重新套进去试试

网友:
坏了,天线座凹槽豁了,返商家更换吧,新买的就这样不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装了摇杆保护架

哦哦...原来这样的.

网友:
FRSKY的做工 哎 提不成

网友D:
我觉得你找店家换一根天线就好了。这个天线可以拆卸的,不像老版只能改装,多沟通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找店家换一根天线就好了。这个天线可以拆卸的,不像老版只能改装,多沟通一下就好。

嗯嗯 好的

网友E:
我建议你找卖家退些钱,这样更合算,这个天线座的销子是塑料的,确实很容易断,解决也简单,每边钻个小眼,用螺丝拧下就没事了,只要里面的同轴线没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建议你找卖家退些钱,这样更合算,这个天线座的销子是塑料的,确实很容易断,解决也简单,每边钻个小眼, ...

好主意

网友F(2018-08-03):
请问比14sg的手感怎么样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比14sg的手感怎么样呢?

那肯定不好比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肯定不好比

单滚珠轴承电位器摇杆对双滚珠轴承霍尔摇杆,确实不好比

网友H:
看我的贴,

网友I:
新家伙就这样应该不正常,最好找找卖家

网友J(2020-03-09):
天线转动那里有一个转动轴,那个轴坏了,建议退货处理,因为自己拆了怕厂家不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