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通道接收机 通道 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8-06-07):
除了换控,有没有其它办法,至少还要三个通道,大神们支支招。

网友A:
听说有种sbus这种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有种sbus这种东西

怎么把通道分散出来

网友C:
再接一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接一个接收机

牛 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有种sbus这种东西

是WBUS 还是 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把通道分散出来

我也是说

网友:
什么控?换个12通接收机不就行了么

网友D:
飞什么飞机需要12通道,SBUS接飞控可以扩展到你需要的通道,普通接线模式是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什么飞机需要12通道,SBUS接飞控可以扩展到你需要的通道,普通接线模式是不可以的

SBUS接收机 插飞控,是不是就不需要普通接收机,通道插哪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SBUS接收机 插飞控,是不是就不需要普通接收机,通道插哪呢

飞控有专门的接口接sbus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WBUS 还是 SBUS

这俩其实是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有专门的接口接sbus接收机

有的,但插上后,线接哪里,就是接收机那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有专门的接口接sbus接收机

WBUS接飞控,那接收机还用不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SBUS接收机 插飞控,是不是就不需要普通接收机,通道插哪呢

飞控来控制各个通道和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来控制各个通道和舵机

舵机线插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线插哪

什么飞机?用肯定是插飞控了,Sbus就一根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WBUS接飞控,那接收机还用不用

wbus就是接收机,接了飞控后不用再接其他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wbus就是接收机,接了飞控后不用再接其他接收机

那 BUS接收机分出来的通道是几通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 BUS接收机分出来的通道是几通道

应该是控是几通道他就可以几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控是几通道他就可以几通道

没辙了。

网友F:
通道数主要取决于遥控器本身的吧,接收端无法超越遥控器本身的通道数。SBUS输出的接收机,一般不直接用于控制电机、舵机等设备,而是把信息输出到飞控,由飞控来输出具体的控制信号控制设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辙了。

你需要几通道?啥飞机需要这么多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几通道?啥飞机需要这么多通道?

航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道数主要取决于遥控器本身的吧,接收端无法超越遥控器本身的通道数。SBUS输出的接收机,一般不直接用于控 ...

比如说9通遥控,意思是接WBUS,只是一个接口,用飞控分别控制其他通道,方便 布线。不像普通接收机 每个通道要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航拍机

哦  怪不得,固定翼用不上十几个通道  换控吧  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  怪不得,固定翼用不上十几个通道  换控吧  14sg

固定翼我也在玩 7通道 还剩几个通道。

网友:
用电子开关呢,一拖二

网友(2018-07-10):
换控省心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明白SBUS接收机怎么用,那位大神给个使用SBUS接收机的接线示意图看看。

网友:
什么飞机9通道都不够?那绝对要换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