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mb陀螺仪搭配好盈v4电调使用陀螺仪定速遇到问题,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8-06-07):
亚拓套机自带MB PLUS,固件版本5.1.3,好盈60A V4,固件版本PL-04.0.06。原来一直使用电调直升机存储定速模式,工作正常。最近想尝试下陀螺仪定速,设置好后发现如下问题:无论电调使用固定翼模式还是直升机线性油门模式,只要打开陀螺仪定速的缓启动功能,电机都不能启动。进一步检查发现,发射机从HOLD(油门曲线0一条直线)切到IDLEUP(油门曲线50一条直线)时,陀螺仪油门通道脉宽缓慢增加到一定数值后(1101微秒-1157微秒),如检测不到电机转速信号便不再增大,而电调的启动脉宽是1165微秒(电调油门行程已校准,好盈电调在固定翼模式还是直升机线性油门模式下都是油门达到5%启动电机),因此电机无法启动。

目前有两个能启动电机的方法:
方法一:关闭MB的缓启动功能,切到IDLEUP油门通道输出脉宽会立即增大到1940微秒(全油门),电机可以启动,陀螺仪定速功能运行正常;
方法二:油门曲线调整到-2---100一条直线再校准油门行程,这样校准过的电调启动脉宽低于1157微秒,电机也可以正常启动,陀螺仪定速功能运行正常。
但是这两种方法似乎都不是很完美,求完美解决方案。

HOLD模式下MB油门通道脉宽。

切到IDLEUP模式时油门通道脉宽缓慢增加到1157就不再增加。

电机开始旋转的脉宽。

网友A:
有点奇怪。最低油门信号是1100us吗?那么5%的信号应该是1100+(1940-1100)*0.05=11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奇怪。最低油门信号是1100us吗?那么5%的信号应该是1100+(1940-1100)*0.05=1142

是的,这也是疑问之一。

网友B:
劝你别折腾陀螺定速了,好赢V4的定速比陀螺定速查不了多少,重点是,夏天来了,陀螺定速容易吃死电调导致保护,我之前一直用60av4陀螺定速飞三桨380,前几个月没事,连续飞十几个电不停也没问题,然后前段时间天气开始热了,连续飞,第二个电必定保护,取消了陀螺定速换成电调定速完美解决,陀螺定速也就那样,没啥区别的

网友:
MB为什么开放定速功能呢?以前可是要花钱买定速功能的。因为现在油的少了,电的多了,带定速的电调多了。

网友:
可以重新校准一下试试。pwm这种模拟信号受干扰了可能会不准确。两种方案都可以,只要能设定到要求的转速就行。

网友:
今天看了一下p大的说明 已经搞定了。问题在于mb定速油门最低位的设定上。之前没仔细看,忽略了最重要的一句话“有假停区要设在刚好启动低一点点的位置” 我油门8刚好启动 0-3不能缓启动 4-7可以 又4开始都有延迟 所以停在了-1360附近(此时油门杆为7点值)没什么延迟 缓启动舒服 mb缓启动 空中切换转速会很舒服,电调是直接拉上去的。好盈设成固定翼模式(只有这个模式会电调缓启动关闭)

网友:
也就是说在验证油门最低位的时候 让油门杆处于电机刚好启动低一点点 然后按done就行了

网友C:
原来mb的切转速不开缓启动也可以的。那就换成直升机线性模式了,现在电调的缓启动也开着 mb的也开着 实际哪个作用不管了。这样 启动时一瞬间的小甩尾也没了(固定翼模式下会有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mb的切转速不开缓启动也可以的。那就换成直升机线性模式了,现在电调的缓启动也开着 mb的也开着 实际哪 ...

我后来看了官网的英文说明书,也搞定了,跟你的方法一样,但是这样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定速转速和油门行程不能很好的对应。
电调我选的是固定翼模式,直升机线性模式启动的过程中陀螺仪和电调的缓启动叠加会有两次加速的过程,感觉有点怪怪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后来看了官网的英文说明书,也搞定了,跟你的方法一样,但是这样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定速转速和油 ...

固定翼模式有甩尾 不要用 另外你这个问题想多了 你可以关闭mb缓启动后试一试 最低位改变了 不影响转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劝你别折腾陀螺定速了,好赢V4的定速比陀螺定速查不了多少,重点是,夏天来了,陀螺定速容易吃死电调导致保 ...

都是陀螺仪定速伤电池,忽略了如果没有新电池 电调定速标定都成问题 今天外出测试mb定速 测完想换回电调定速再参照下 忽略了我的电池不是新的 重新标定电调定速像老太婆一样 索性mb定速用到电池报废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模式有甩尾 不要用 另外你这个问题想多了 你可以关闭mb缓启动后试一试 最低位改变了 不影响转速的
...

我的没见甩尾,缓启动很平顺,另外这个问题我实测过了,还真有影响。改变了油门零点后大桨转速是不能和下表对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没见甩尾,缓启动很平顺,另外这个问题我实测过了,还真有影响。改变了油门零点后大桨转速是不能和下 ...

解决了 现在油门最低点和最高点分别对应控的最低和最高 能启动了 就是延迟会有几秒(2-3秒后开始缓启动) 无意间昨天换回d10 想试个东西 无意间发现 重新单电调校准油门(先不连陀螺,电调单连接收校准一次)再单线mb 就行了 然后换回ix12 同样的操作后 还是一样可行。

网友D(2025-01-24):
引用 网友C:
都是陀螺仪定速伤电池,忽略了如果没有新电池 电调定速标定都成问题 今天外出测试mb定速 测完想换回电调 ...

请问用mb陀螺定速,怎么接线,需要用什么BXA76013这种线吗?还是直接好赢一根黄色转速线插YsY上就可以了,转动电机,陀螺没有感应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