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自动降落测试

楼主(2018-06-07):
本人最近一直在研究装PIX飞控前三点带轮的小胖自动降落,在降落过程中总感觉不是很完美,有几点疑惑请各位大神帮忙解释下:

1、最后一个航点到LAND点,高度规划是10米到1米,为什么每次降到了4-5米时飞机居然还要加油拉升一小会儿到6-7米然后再慢慢滑下来?
2、不论我把LAND点往最后一个航点移多近,为什么飞机好象每次都降落差不多的位置,难道和家的位置有关么?

因飞控在家,晚上再上传相关图片和数据供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6月10日更新,经过几天的不断测试,自动降落基本上调得接近完美了。

网友:
1、安装红外探头了?高空气压计,近地面红外?接地前提升高度是不是红外接管了?
2、移动之后上传到飞控了吗?

楼主:
1、什么也测距的都没有安装,只有飞控。。。
2、之前测试经常失速炸机,结果把数传给炸坏了,现在没用数传监控,都是USB线修改参数。。。
好苦逼。。。

网友:
要加空速器

楼主:
空速计有的,但是在自动降落过程中感觉没什么用哦。。

网友:
楼主牛逼,带轮子,我没有轮子,最后着地的时候前一秒失速,这个问题是什么情况?实验多次都一样,

网友:
第一个问题怎么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都需要调哪些参数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8-07-22):
没飞过自动降落,纯猜测:
1、可能和2中现象是关联的,如果不在4-5米时拉升,还没到降落点就接地了,为了保证在降落点接地,飞控只能拉升获取高度
2、可能是LAND只是一个指令,和它所处位置没关系,TAKEOFF指令好像就是这样?
请教:参数[LAND_FLARE_ALT]的具体意义是[降落时的拉平高度]对么?那和失速的联系是什么?

网友:
请教LZ,要设置哪几个参数?   降落航线是用几个航点来对准跑道和降高度对吧?LAND点是不是触地点?

网友(2018-09-20):
楼主在么?我也打算实验一下自动降落,想请教您以上模友问的几个问题?
比如:LAND点是否为触地点?高度值设为1,还是0.
我也是有前三点有轮降落的,希望您把您调的相关参数发一下,我想学习一下,做个参考。
谢谢。。

网友:
飞机抖几下不可以自动起飞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自动起飞油门不启动怎么解决?

网友(2020-02-19):
自动起飞教程比较多,自动降落的教程太少了!

上教程,让广大模友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