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矩形齿怎么加工啊,

楼主(2018-06-07):
大家帮忙给研究一下。

网友A:
什么材质?厚度?,薄的话就激光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厚度?,薄的话就激光切吧

输送带那种胶皮板,激光切割,成本太高啊

网友:
钢片折好,然后开刃,热处理下!

网友(2019-01-25):
做个简易成形冲

网友:
滚筒刀模??

网友:
做一个简单的冲模冲压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