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居然搜不到一张弹射航模出手的正确姿势的照片,谁有贴上来吧。

楼主(2018-06-07):
网上居然搜不到一张弹射航模出手的正确姿势的照片,谁有?麻烦贴上来吧。照片越清楚越好。

网友A:
弹射?手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射?手抛?

弹射的,网上没有找到正确弹射姿势的图片,都和崩弹弓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modellflygnytt.se/gamla/ritningar/Catapult_Launched_Gliders.pdf
http://amaflightschool.org/d ...

pdf很好

网友C:
姿势是一方面,有风时会借风势也很重要。以往比赛,经常见到小选手做得很不错的模型,因为不懂借风势,模型出手后直接筋斗扎地,很是可惜!会借风势的经常飞丢~

网友D(2021-11-16):
引用 网友C:
姿势是一方面,有风时会借风势也很重要。以往比赛,经常见到小选手做得很不错的模型,因为不懂借风势,模型 ...

请问一下老师,有风吹来的时候应该如何发射?我正愁找不到P1T的资料,也找不到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老师,有风吹来的时候应该如何发射?我正愁找不到P1T的资料,也找不到老师

有风时,根据自己的飞机飞行轨迹和风向确定起飞的方向和角度,飞机改出后顺风飞行不容易失速。如果飞机改出时为逆风飞行,飞机很容易出现失速抬头,然后掉头俯冲一段后才转入平稳滑翔。因失速俯冲而损失高度,会严重影响留空的时间。

网友(2022-05-18):
垂直、大角度、大力量,就是最佳。当然要调整好才行。

网友(2023-01-25):
从上向下看,顺时针盘旋为右盘旋,反之为左盘旋。在大约三级风左右的情况下,迎风放飞,六十度到七十度弹射角度,机翼右倾45度到60度。弹射橡筋中度拉伸放飞。模型大角度右盘旋上升,如果改出顺利,小角度盘旋下滑。